改进LED调光器用于电机调速

楼主(2012-10-07):
买了一个暴力风扇,DC12V,1.35A,风量102CFM,即173立方米/小时,风够大,也很吵,于是又买了一个LED调光器,在不需要高速运转的时候,用来降低电压。接上后发现在低速时,风扇会发出一定频率的音调,比风扇的声音还大,有点像电机唱歌的效果。于是拆开调光器,发现是一个555做的PWM调压电路,12V电压经过7805稳压到5V后给555供电,用60T03H场效应管输出调制后的电压。

用袖珍示波器测量60T03H场效应管的G极信号,是一个占空比可变的方波,频率1180Hz,再测量场效应管的输出,还是这个方波,振幅放大为12V,这个就是电机唱歌的原因。

这个频率用来做LED调光时,远大于30Hz,看不出闪烁,效果很好,拿来做电机调速就不行了,刚好落在我们能听到的频率范围,需要做2个改进,第1个是把0.1uf的电容改小,我找了一个0.034uf的替换上去,改动后振动频率变成3290Hz,频率高了后,听起来不那么明显;第2个改进更重要,在输出端并联一个100uf或者更大的电解电容,把输出电压平滑一下,振幅从12V变成1.6V。经过这2个改进后,低速的电机唱歌声音几乎没有了,效果很好

网友:
顶,高手,这也能折腾,

网友A:
还没看明白是什么东东,可能我是不懂此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看明白是什么东东,可能我是不懂此东东。

东西很简单:12V电源,直接接到12V风扇,电源和风扇都有圆插头,但不能调速;改进后,在电源和风扇之间串联这个调速器,用上面的旋钮就可以调速,就像一个用旋钮的电调,这个调速器只要12圆

网友B:
并电解后从十二伏将到一伏多?会不会烧场管啊?

网友C:
示波器是什么型号

网友D:
本来是pwm调制的,你非给改了。画蛇添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电解后从十二伏将到一伏多?会不会烧场管啊?

12V到1V多是电压波动范围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是什么型号

DS0201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来是pwm调制的,你非给改了。画蛇添足啊。

请看清楚,改了之后还是PWM调制,不同之处是调制频率提高了3倍,输出电压增加了滤波,降低了输出电压的波纹,达到了更接近线性调压的效果,这个做法和电脑主板上给CPU供电的PWM调制+滤波电容一样的原理

网友E:
h t t p ://zhidao.baidu.com/question/90911818.html&__bd_tkn__=21ba183b3331d43b4e54ba6fbdbc20fec91da5eb8078338d51fed8133ea5c69d362ad36bb4bcda3b39bb3949f6bbe47087ac3af56e60b1f4e7eb6015715cf4339c6fa8f040491fc7006f437fa031ba0c4a7eed737d28bf8ed0483f75745c355fcf620b313dbdacadef07eabbc9db8002ce3323f74d

无论大功率LED灯还是小功率LED灯都可以调光的。
但是LED一定不能调电压和电流来改变亮度,为什么?
答 案:
LED和普通光源不一样,LED的电压电流跟亮度不是线性的比例关系,达到一定的电压,LED就亮,达到一定的电流,LED就可以达到80%的亮度,通过调电压和电流是不能平均的由0-100%这样调节亮度的,而且经常改变LED的电流和电压,对LED寿命有很大的影响。
而且像白光的LED,如果不是在额定的电压和电流状态下,LED的色温会产生变化,在额定的电压和电流状态下,LED会发出很纯正的白光,如果你把电压和电流降低了,白光就会变成发黄或者发灰的白光,这样调光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传统的照明的调光方式是通过0-10V的信号来调节照明灯的亮度,但这种调光方式不适合用的LED上面,
LED照明最佳的调光方式,也是唯一的方式,就是PWM(脉宽调制)调光方式,PWM通俗一点解释就是调整LED的开关频率,就是我们看到的LED产生亮度改变,其实只有开跟关的状态,这个开跟关不同于我们平常的对灯的开关,是非常频密的,可能每秒开关有几千次,开跟关的频率不一样,我们眼睛看到的亮度就不一样。
我们见到的全彩LED显示屏,LED变色灯饰等等所有LED产品其实都是通过PWM的调光方式来调光实现变化效果和显示图像的,只是不是搞LED控制技术的人可能不知道,全彩LED产品通过PWM方式让RGB红绿蓝三基色达到的亮度级别,混合出不同的光色,显示出不同的图像,这些调光过程都是通过程序自动的调光过程。
像一般的小功率和大功率的LED照明灯我们是通过开关或者旋钮手动调光的过程,但都是PWM的调光方式,目前市面上真正能达到很好调光效果的LED调光器基本很少,下面我推荐给大家都这款LED智能调光器值得一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E:
h t t p ://zhidao.baidu.com/question/90911818.html&__bd_tkn__=21ba183b3331d43b4e54ba6fbdbc20fec91da5 ...

看了你贴的说明,才知道这个调光器特意在输出端不接电容,不是偷工减料,而是为了达到LED调光时颜色不变的效果,从测量的波形来看,这个调光器是货真价实的PWM调光。这种不是0就是12V的方波信号,不适合用来驱动电机和普通白炽灯,输出端加上电容后,方波PWM信号就被平均成了0 - 12V之间的某一个电压,波动范围在1.6V以内,如果换成更大的电容,波动范围可以控制在几个mV以内,就可以用了

网友:
高手,问一下。光驱步进电机驱动板   《 B-05D光驱步进电机 》优酷上面有我菜鸟不会发。  这个驱动板,集成块是先编号程序的吗,还是买回来就可以用,,          还有谁知道这个驱动板怎么做的,参数是,,,,电路图,,有不,,小弟万分感谢。。。。。                                                                                有成都的没有,QQ123371999想你们学习。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了你贴的说明,才知道这个调光器特意在输出端不接电容,不是偷工减料,而是为了达到LED调光时颜色不变的 ...

作为外行,很高兴查到的信息对内行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作为外行,很高兴查到的信息对内行有用。

我也是业余玩玩,大家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