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个傻问题,正方形铁条,怎么样车外圆

楼主(2012-10-08):
提个傻问题,正方形铁条,怎么样车外圆?直接车?容易伤刀吗?谁试过啊?

就是想买块大马士革,做个茶针。肯定先线割成方条吧,然后车。

网友:
答 案是直接车,或者铣好车,
或者氧气割好在车。
进刀要小。。。比较伤床

网友:
容易伤刀啊,一般黄色刀片(氮化钛)涂层的刀片不要拿来车这种,相当容易崩,要拿那种黑色的刀片去切,进刀要小。

伤床倒不见得,当然要看你什么么床了,小床不要这搞这种震动大的,500KG以上的床随便操,只要你有刀来耗。

最好还是直接找圆棒来加工吧,要不然省了料钱费了刀钱。

网友:
如果能一刀车到圆 而且圆比方形对边小1MM以上  是和车圆棒没啥区别的

网友:
断续车削,前后角都不能大,冲击的比较厉害,容易蹦。

网友:
我是小吃刀从端面沿轴向赶

网友:
正方形截面  上四爪吧。。

网友:
要是有4爪就方便了。我是先砂轮磨一下再车。

网友:
用车铸铁的刀(没有卷屑槽)慢慢锛就行了

网友:
车床开起来,手砂轮伺候,注意防护导轨

网友:
俺是一顶一夹低速小进刀车

楼主:
就是啊,本想买块大马士革,线切割成方条然后车床车成茶针。
请问做过这样的活的都是怎么搞定?砂轮机慢慢打?

网友:
感觉还是磨安全点~

网友:
车方型或异形材料一定要六十度以下的斜口刀

网友A:
先砂轮机粗磨
然后上车床
动力刀头细磨

楼主:
就觉得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砂轮机粗磨
然后上车床
动力刀头细磨

好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砂轮机粗磨
然后上车床
动力刀头细磨

湿父,你这回可错了,超过1立方CM的钢,不要指望砂轮来磨掉,它会让你吃一脸的灰

砂轮机修点小角没问题,大量切削你靠它就杯具了,我建议楼主用角磨机切掉方角的边,速度不慢的

我经常拿角磨机来开料,35MM铁板一会就切好,前提是你要有好的砂轮片,

我用那种黑色的,感觉不错,比棕色的耐用三倍以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湿父,你这回可错了,超过1立方CM的钢,不要指望砂轮来磨掉,它会让你吃一脸的灰

砂轮机修点小角没问题 ...

猪倒兄...你用什么规格的切割片切35厚的钢板噢...怎么个切法?
我用手锯实在痛苦至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猪倒兄...你用什么规格的切割片切35厚的钢板噢...怎么个切法?
我用手锯实在痛苦至极

手锯我试过五分钟,立马放弃,我感觉要是给我锯一个下午可能锯缝不到20CM

我的办法是拿3.5MM钻头间距5MM沿切缝打一排孔,打完了上角磨机切,用的是105MM*1MM的切割片

切割片要质量好的,不然一会就磨小了很麻烦要换,

先切一面,反过来再切另一面

如果孔打得没问题十分钟可以切半米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锯我试过五分钟,立马放弃,我感觉要是给我锯一个下午可能锯缝不到20CM

我的办法是拿3.5MM钻头间距5 ...

我一般用大白鲨。。其他好牌子没有??

网友:
角磨机的用处最大,先手动磨,然后放到磨床上磨。最后上床精车一下。

网友:
有角磨机后,手锯就退居3线了。2200瓦的博士180,全新的1750元,呼噜呼噜的贼有劲。握把虎口处带减震的,设计前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般用大白鲨。。其他好牌子没有??

角磨机切片牌子实在太多了,你可以看下本地有什么牌子,一样买几片,用的时候感觉下哪种好,再买多点

网友:
我也角磨机的干活,超快

网友:
先角磨机伺候,注意防推火就行了

网友:
虽然我是车床新手,但这事我了解一点,话说我的180小床正式车的第一个工件就是我拿1正方形饼车成4爪卡盘转接盘,那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4个角先锯掉就叮铃咣啷开车,车削本来是一挺巧秒挺有技术含量的一项活动,但是车方块真是个粗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猪倒兄...你用什么规格的切割片切35厚的钢板噢...怎么个切法?
我用手锯实在痛苦至极

100的切片,我用的是{好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