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亞拓75A電調

楼主(2012-10-08):
一個古董電調, 上面寫支持到6s鋰電~但是如果我接7s的話會不會燒??

网友A:
烧应该不会   一般支持6s的话就是高压的  只是在高速或者全油门的情况下有影响   希望交流电调的相关知识  有兴趣的话pm我哦

网友B:
电调的话,应该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应该不会   一般支持6s的话就是高压的  只是在高速或者全油门的情况下有影响   希望交流电调的相关知识   ...

謝謝你的回覆~
不知道他的管是幾伏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的话,应该会

阿文, 咁都俾你搵到我??

佩服佩服~

网友:
应该不会

楼主:
樓上的兄弟也太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