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四轴,大家推荐一个控吧

楼主(2012-10-08):
新手入四轴,手上有个天7,想换个控,大家推荐一个吧,价格么2500以内吧。。

网友A:
新手,XG7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XG7就可以!

还想日后上云台玩fpv,7通够么?

网友A:
DX9,或10C

网友:
小屁孩说了 有钱的搞9通都行 没钱的 一个天六 一个天七 玩起来还挺直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X9,或10C

麻烦您想问一下10c和t8fg应该选哪个

网友:
自搜 turnigy或者flysky 9x w/o module
然后买frsky 的FRSKY DJT - JR TRANSMITTER TELEMETRY MODULE 和 FRSKY D8R-II PLUS - 8 CHANNEL RECEIVER W/ TELEMETRY 做无线电
自己改装一下主板刷er9x固件

前者40多刀 后者加起来50多刀。 算上运费折人民币1000以内。。 9通道带失控保护。。而且后期可以加传感器监控电流电压耗电量等等

东西都是国产的。。。不会买不到

懒的话直接上futaba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您想问一下10c和t8fg应该选哪个

都够用!

网友:
想买个带飞控源码的四轴研究下

楼主:
谢谢各位,入了t8f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