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田宫豹2A6换电机的参考=

楼主(2012-10-08):
今天好不容易查 询到了田宫白皮原厂电机的数据

我们说的白皮,型号是540-J,货号是53689,转速是14500转,扭力才25mN.M(还有一种白皮叫540SH货号是7435035,性能是转速15000转,扭力23mN.M)

然后我们看看强磁版27T,货号是53929的电机,17000转,扭力是37mN.M,次电机适合作为直行电机,坦克重量不超过8KG的话,用此电机不错

再看看强磁版30T,货号是54392的电机,15200转,扭力是44.1mN.M,此电机适合作为转向电机

补充一个电机,田宫的强磁版28T电机,货号53983,转速是16300转,仅仅比27T低了700转,但是扭力是55.4mN.M,比27T大了很多,适合重量大于8KG的豹2,由于目前坦克重大9.1KG,所以我目前用这个电机作为直行电机(之前是用27T),可惜次电机难买,货很少

至于35T和35T以上的就不用考虑了,毕竟转速比白皮慢了,就没意义了(不过适合二战的坦克,呵呵)

以上数据都是在7.2V空载下的数据,扭力数值是指电机在7.2V最高转速下的扭力,中低转速下,T数越高扭力越大,但是最高转速下,有可能低T数的扭力会比高T数的扭力大......例子就是上面所说的30T和28T的对比

这种强烈的对比之下,原厂电机是不是该统统换掉呢?

楼主:
对了,这些电机耗电量貌似要比白皮猪高的多,算是个劣势吧

网友A:
反正不差钱,多买几个电机玩玩没什么。就原厂那白皮27t,扭力小但是启动温柔,对齿轮冲击较小,发热量小,确保不会把波箱罩烤变形。
换强磁黑皮猪要注意不要在豹2静止时,全油门起步,也不要在高速跑时骤然松油门。看起来很帅,扫齿没商量,我2个田宫齿轮就是这样挂的

网友B:
用pt模式吧,那样就爽了。

网友:
我觉得换电机是比较严肃的工程,要考虑到很多,车体强度,齿轮耐受程度,发热温度,还有电机长度,重量,耗电量等等,在我没玩到过豹2的看来,原厂动力已经很强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反正不差钱,多买几个电机玩玩没什么。就原厂那白皮27t,扭力小但是启动温柔,对齿轮冲击较小,发热量小,确 ...

就怕扫齿 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t模式吧,那样就爽了。

PT是爽,原地旋转也爽了,但是前进后退的时候中等和慢速行进会一卡一卡的(PT推杆的时候电压变化太快了,很难保证匀速),要不是会这样,我也不会换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怕扫齿 纠结。。。。

放心吧........豹2波箱是很牛逼的.........其他车会扫齿,豹2可不那么容易扫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不差钱,多买几个电机玩玩没什么。就原厂那白皮27t,扭力小但是启动温柔,对齿轮冲击较小,发热量小,确 ...

我觉转速低扭力大的马达起步按理说会比白皮的更温柔
黑皮貌似是漂移车的马达吧?记得好像转速超过20000的..........恐怖

网友A:
如果原厂27t换到强磁27t那影响不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原厂27t换到强磁27t那影响不大的。

强磁27T比原厂27T转速快了2000转

网友D:
我知道你换没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知道你换没有呢。

换了,28T加30T

网友:
反正不差钱。直接上 有感无刷5.5T+120A有感无刷电调。当然要是自己喜欢找条马路飚一下 不知道能不能到50公里/小时

网友:
电机除了额定扭矩还要考虑启动扭矩。30t的启动扭矩线性好一点,配合波箱的减速比,基本上一上电就正常工作,掉转较少。28t的就是反过来,但是如果一直推油门,到后来,28t的扭力和速度要优于30t
以前我用1200转的减速电机作双流的直行,但是启动开始推油门是很没力的,要过1秒到2秒坦克的惯性力出来后才会慢慢快起来,跑完之后电机可以剪鸡蛋

网友E(2013-08-18):
有幸试过几个电机,27t、35t和45t的,27t5v空载就尼玛的3A电流,35t和45t的5v空载是1A多点,高t的转速低,掉速少,电流小,不知道27t的长时间跑起来温度会怎么样,感觉那么大电流发热也应该很厉害,而且那种电机散热口少,没风扇,不加散热的话会不会温度过高,要不然很多卖电机的店主都极力反对上3s。
还有就是想请教下NNBFAAA兄,那些电机的参数去哪里查的,tb上只标了个t数,其他的数据除了逾10倍的价格外就没别的了,强烈鄙视之,我手头上几套双流做完就停工了,准备另外设计一款双流,结构要更紧凑,通用性更强,性能更加平衡,想了解下那些电机的情况,以便采用不同的搭配满足不同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幸试过几个电机,27t、35t和45t的,27t5v空载就尼玛的3A电流,35t和45t的5v空载是1A多点,高t的转速低 ...

我27T和28T都用过作为直行电机(目前28T直行),30T作为转向电机,3S发热是很大的,必须有散热片什么的.....2S就完全没必要,2S长时间高速虽然有点热,但是完全没问题的(话说坦克也不可能长时间高速跑吧),这些电机可以更换碳刷,而且扭力比一般的同T数的要大40%到60%不等,转速差不多......田宫的波箱直行是1:37减速比,转向是1:88减速比,在目前9.1KG重量+2S锂电下,28T作为直行电机刚刚好最高速达到真车比例缩小的速度..........而转向电机30T在大阻力地面上信地一圈是7秒(真车信地一般是9到10秒),但是要说明的是田宫的是挂胶履带,再加上我目前很重的重量,信地回旋阻力是超级超级大的,在挂胶清洗干净的前提下,瓷砖地面上估计比没有挂胶的阻力大3倍都不止。

如果你的波箱减速比跟田宫的差不多,那么用上田宫的强磁28T 27T 30T这些电机配合2S锂电动力已经是很牛逼的了,当然这些电机很贵,坦克若是没有挂胶而且重量在6KG以下的话,一般的540电机配合2S锂电足以

对了忘了说,如果减速比跟田宫的相仿,那么如果是给现代坦克用的双流,那么540级的电机7.2V转速最好选择15000到17000转的合适,T数在27到32之间任意选(转向电机直行电机都是这个数),二战的坦克建议9000到11000转左右合适,T数可以选35到60的

至于具体电机的性能数据,我也是在淘宝上看来的,有些店没有标明数据,但是有些店标明了,还有也个方式可以查到数据,就是在田宫官网上查找该电机,会有详细数据

网友F:
LZ 想換電機, 要提供車重, 各電機空轉(7.2V)A數, 及負載時(7.2V)A數作比較, 另外要知道田宮內建過載斷電, 問題是到幾A斷電?

原廠白皮是7.2V (最高負載效能7.9A), 假設斷電為12A. 空載3A的話那負載就會超過12A而斷電.....
另外車身重, 負載會相應增加. 以原廠來說, 7.2V (7.9A) 是以原廠設計的系數來得出.
如果LZ換個全金屬身, 車身加了10KG, 就會變成超負載, 上斜坡的話也會加大負載, 按原裝來說, 瞬間會跳到幾十A. 那也會斷電.
如果挑個電機空轉A數過大, 到負載時, 田宮內建的過載保護會斷電, 會變成得物無所用....... 不能光是挑快的而不考慮吃電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 想換電機, 要提供車重, 各電機空轉(7.2V)A數, 及負載時(7.2V)A數作比較, 另外要知道田宮內建過載斷電, 問 ...

目前9.1KG用的28T和30T,没出现过过载断电问题,斜坡40度的也上过,没问题,用手顶住坦克,让履带在大阻力地面上打滑空转也没问题,不过我个人建议T数不要低于27T.......T数低于27T的高速可能就容易过载了

网友F:
假設田宮斷電保護是15A以上的, 你挑馬步其吧, 原因, 馬步其是田宮的代工廠, 540SH是他做的, 540J是香港JOHNSON.
他賣的價格比田宮那些品牌化過的要便宜不少, 且效能在他們之上, 且有內建風扇及多孔, 是正宗工業級有刷電機, 技術也是最頂尖的.
表內那個540SH跟田宮那個是不一樣的, 7520應該全系同壓中轉速最快, 75是繞線粗度, 20是線圈數. 如果你有認識就知道我在說什麼了.

网友:
技术贴支持下,唉!啥时候能买到双流波箱啊,我还在用395!就不参与讨论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目前9.1KG用的28T和30T,没出现过过载断电问题,斜坡40度的也上过,没问题,用手顶住坦克,让履带在大阻力 ...

那看LZ要的是扭力還是速度, 要速度, 我在推了一個馬步其RS540-7520, 那一定是最快. 要扭力跟速度也有的話, 我就不知道了. 本身電機有限制, 要麼快速, 要麼扭力, 那跟線圈數量及粗細有關系. 但也是局限在一個範圍內, 超過了就要加電壓了. 7520我是用7.2V做指標, 他是同系中最大轉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假設田宮斷電保護是15A以上的, 你挑馬步其吧, 原因, 馬步其是田宮的代工廠, 540SH是他做的, 540J是香港JOHN ...

嗯,谢谢提供宝贵数据,540SH我有关注过,但是最高速扭力对比我目前的28T有点偏低了,只有30mN.M,转速很高,虽然比原装的540J优秀,但是只能说适合田宫豹2原装的5KG左右的重量,我现在由于重量很大(达到9.1KG,日后更换金属履带更会上升到10KG),所以540SH和540J不再适用,目前用的28T,扭力有55.4mN.M之多,比较适合现在的重量,最高速度不快不慢,刚刚好达到真车比例缩小的速度,之前百米跑道上测试过,跑完全程是1分24秒,速度大概是4.3KM/H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谢谢提供宝贵数据,540SH我有关注过,但是最高速扭力对比我目前的28T有点偏低了,只有30mN.M,转速很 ...

LZ挑這個高扭電機, 沒錯. 按一般波箱齒比, 扭力表現應該是1/5(已包含齒比所抵消的力) 1KG坦克車重應該有5mN.M的扭力以上才不會令電機負荷過大, 如果要上斜波的話, 要相應增加至1:7.5-10. 本身有刷電機發熱量大, 如果過載的話, 對電機及電路都會影響壽命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挑這個高扭電機, 沒錯. 按一般波箱齒比, 扭力表現應該是1/5(已包含齒比所抵消的力) 1KG坦克車重應該有5 ...

恩恩,发现现代坦克选电机相对难度大些,又要有扭力,速度又要保证不会过慢.......如果二战坦克就相对容易多了,本身速度没要求,扭力大就好,相对好选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27T和28T都用过作为直行电机(目前28T直行),30T作为转向电机,3S发热是很大的,必须有散热片什么的.. ...

我现在直行减速比是40,转向是200,配这个普通的540,扭力是很好了,负重后小油门爬坡依然顺畅,就是感觉极速不够快,在室内是没法拉高速,室外速度没感觉,这让我很不爽,最郁闷的还是输出轴高度限制,通用性不强。现代的只有99和豹2,,2战的只有虎王和KV能用。而且制作过于繁琐,伞齿和纵向电机空间利用率不是很高,所以决心另外做一款更好的。
现在手上有几个550-8515的,品牌不知,参数上看7.4V是17600转,空载电流2.1A,转速跟我这540差不多,电流大了不少,扭力没有提供,从电流上判断要比那540大不少,打算以这个电机设置减速比,适当降低减速比提高转速,同时提供两组速比选择,以适应不同车型。电机用横置,更换也简单,550的空间换那些高贵的540完全没问题,选好对应t数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直行减速比是40,转向是200,配这个普通的540,扭力是很好了,负重后小油门爬坡依然顺畅,就是感觉 ...

至于现代坦克的速度,2S,重量调到6KG左右,你看看只要最高速大概能够1秒能够跑1.2米就可以了(你可以测量个10米的距离来跑,用秒表测量下平均时间),个人建议就是尽量在2S前提下能够达到这个速度,毕竟目前市面上貌似没有一款坦克主控单元可以支持到3S(包括威驰 恒伟 TK什么的)
你的转向1:200挺高的,仅仅是波箱的减速齿么(不包含电机减速组)

网友:
引用 楼主:
至于现代坦克的速度,2S,重量调到6KG左右,你看看只要最高速大概能够1秒能够跑1.2米就可以了(你可以测量 ...

当然是连减速箱一起的了,要不然转向速度跟蜗牛有得一比了。普通电机尽量兼容2s的电压,换模型电机的话完全没问题的,要飞坡不是掉坡的话就上3s,豹2有了,双流有了,相信支持3s或者更高电压的声组也会有的

网友(2014-05-07):
牛奶会有的,面包也会有!威驰3S也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心吧........豹2波箱是很牛逼的.........其他车会扫齿,豹2可不那么容易扫齿

何以见得?就算是钢波要扫还是一样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看LZ要的是扭力還是速度, 要速度, 我在推了一個馬步其RS540-7520, 那一定是最快. 要扭力跟速度也有的話 ...

我的豹2用 RS-380SH-5025   7.5V时有  33500转   1.30A

不知你的RS-540SH-7522 车模超高速电机7.5V时有多少转?

是这个吧?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7n5gos69dcd

网友:
大神请教下,我的田宫豹2大概8kg左右,用原厂的白皮猪没问题吧,我对速度没要求,也不暴艹,这个电机不会烧电调吧,请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