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谢谢

楼主(2012-10-08):
谢谢!

楼主:
请高手们不吝赐教!

网友:
高压一般不会采用此种密封结构!
一般在堵头的根部设密封结构。
如一定要这种结构,一般采用分段方式。 螺纹内径要>密封径。
高压密封简单采用 o型+背衬 形式就可以承压40MP。
两次O型密封并不能提高耐压。

网友:
数量少就不用找神马型号了,直接到卖钩机或者铲车配件的地方找就行.不过槽和圈的配合没经验还真不好弄,圈大了放不进,小了漏油

网友A:
槽宽2mm深1.5mm可以用12*1.9的密封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

现在我也弄不了复杂的密封方式,原堵头是我画的这种密封,螺纹内径确实大于密封径,我不会画 ...

可以先做好堵头再去找,或者先买0形圈再车槽.(0形圈可拉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槽宽2mm深1.5mm可以用12*1.9的密封圈。

就是外径乘线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做好堵头再去找,或者先买0形圈再车槽.(0形圈可拉长的)

小地方,找不到专卖密封圈的,准备网购,没型号不好买,也不知道如何车密封圈槽!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外径乘线径吗?

对的。

网友:
这种我一般用复合垫做断面密封。比较简单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地方,找不到专卖密封圈的,准备网购,没型号不好买,也不知道如何车密封圈槽!

汽车修理部总有吧

网友:
你这个密封设计部合理
这样的密封效果不好,应该在螺丝头上开个沟槽,然后在管子里面有坡面,那样密封效果肯定比这个号,还有就是螺丝头上那个大盖上面开个沟槽也比这个密封效果好

网友C:
pcp还是不要玩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cp还是不要玩了

这位兄弟说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p还是不要玩了

pcp是什么?

网友:
正向压力一般用压封  负向压力(真空)可以侧封

网友:
30MPa没问题,密封圈外径*线径用12*1.9的就行,压缩量50丝可以的,槽深1.4,槽宽2.5可以(槽宽要宽些,否则装不上或割圈),用2道密封,涂好密封硅脂,60MPa都没问题!密封圈是有标准的,线径一般是1mm,1.6mm,1.9mm,2.4mm,3.1mm,3.5mm。。。不是你想要多大就有多大(除非自己开模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位兄弟说得对

呵呵两为兄弟真是草木皆兵啊,,,内MM应该不大象是气管。。。

网友:
30MPA,是否该用Y型密封圈?
O型我只见过用在3MPA的

网友:
密封圈+螺纹胶水

网友:
一般多用紫铜平垫。

网友:
不如做成锥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两为兄弟真是草木皆兵啊,,,内MM应该不大象是气管。。。

说的是没错,内多大不重要,那个可以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