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飞LAMA用什么机型好呢

楼主(2012-10-08):
  一帮四五年级的小孩子,练过模拟器,不过水平还是有限,考虑到水平和安全问题,准备配备共轴双桨的LAMA,请过来人推荐推荐,价位不要过高,飞机不要太大,耐摔一点,配件好配一点,桨打到了不会受伤,综合这些要求,用哪个牌子的哪个机型比较合适呢。

网友A:
LAMA V4、V3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MA V4、V3都行

九鹰210A可以吗,感觉挺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MD520

价钱相对高点,优势在哪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价钱相对高点,优势在哪呢?

不算高,配天地飞4通控的套机好像是540,如果配天7的话也不过780,而且现在天7降价了,配天7控也许用不了这么多
而且这都不是关键,关键是配的天地飞控,比较通用,以后飞固定翼也不用另外买控了,如果配的天7,上450都不用另外买控
换了其他LAMA是不行的
这都还嫌贵的话,我猜你想要的就不是lama了,而是三通共轴双桨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算高,配天地飞4通控的套机好像是540,如果配天7的话也不过780,而且现在天7降价了,配天7控也许用不了 ...

我不是嫌贵,只是相对于V3,V4,九鹰210A这些飞机来说贵一点,难道V3,V4,九鹰210A这些都是3通的玩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是嫌贵,只是相对于V3,V4,九鹰210A这些飞机来说贵一点,难道V3,V4,九鹰210A这些都是3通的玩具?
...

但是遥控器的通用性好
以后飞固定翼也好,上450也好,可以不用另外买控
当然,你要是追求更高档的控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遥控器的通用性好
以后飞固定翼也好,上450也好,可以不用另外买控
当然,你要是追求更高档的控除外 ...

看来主要的优势就是在控上

网友C:
不建议九鹰106a,故障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MA V4、V3都行

v3.v4感觉有点大,有没有小一点的

网友:
推荐伟力V911,耐摔。

网友:
引用 楼主:
价钱相对高点,优势在哪呢?

轴承标准化,不像别家的那么坑。塑料件好像也比esky的便宜。天地飞的产品,可惜空机买不到。

网友D:
如果不差錢,並且以後上450的話可以試試Blade的產品。
如果很不差錢,Hirobo的XRB也合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差錢,並且以後上450的話可以試試Blade的產品。
如果很不差錢,Hirobo的XRB也合適。

差钱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差钱

gcg0401兄:

刚搜到全新260a全套含控最低只卖235元。
TB搜"九鹰260A"即可。

只是不及V911耐炸和配件略贵,但操控精准、易飞、
安全、较易更换配件。

这JJ两年前卖约500元的今天被V911逼的大降价了。
这个可考虑,不要再想共轴双桨机了。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E:
gcg0401兄:

刚搜到全新260a全套含控最低只卖235元。

有链接吗,我没找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链接吗,我没找到啊

TB搜 "九鹰260a"便行。
已另pm你链接。

陈伯

网友:
如果既想练习飞行技术,也想练习动手能力的话,建议买V3/V4/MD520。太小的机子维修有困难,零件的通用性也不强。举例说,小机子的舵机和接收电调都是集成在一个板子上的,一个东西坏了就得全换, V3/V4/MD520就可以坏什么换什么, 稍微动动手修改甚至可以换别家的零件。我觉得小朋友练手的东西一定要容易维修,不然小朋友们都不敢放手练习了。

楼上的zzj8456说的很对,MD520最大的优势是兼容天地飞的遥控,这样可以避免将来飞固定翼时在遥控器上的重复投资。而且天地飞的遥控器从低到高有很多型号可选。esky好像就只有两款功能非常简陋的遥控器。
价格方面可能是MD520略贵,但是MD520外观要比V4漂亮得多(本人都曾经拥有过)。
不过要注意一点,所有这些共轴双桨的机型只适合在室内飞,拿到室外稍微有点风就飞不动了。

飞这些机型时最好让小朋友们戴上眼镜,避免桨打到眼睛,其他地方打到是完全没关系的。

网友F:
再提个建议:如果真喜欢小机的话,不如考虑小四轴,比小电直结构简单容易维修(一不用舵机,二不用尾桨-螺旋桨的反扭直接互相抵消,三不用齿轮传动,四没有旋翼头和主轴之类的易损件)。本人虽然没飞过,但看似这可以在室外飞,而且比较稳。可以立一些圆圈和杆子搞竞赛。
推荐华家的小瓢虫,看起来性价比很高。

网友G:
我第一次用ESKY的e020 其实lama用什么都差不多 看自己喜好

网友H(2012-11-27):
现在双桨共轴LAMA很少了,卖空单机的更是没有.如果只是过度一下可选择九鹰210:小机比较耐摔,它的控将来可配九鹰260单机,再炸坏可用伟力911配件甚至空机!这是方案一;
方案二:不如从四轴入手:四轴比LAMA更易控,更适航更耐摔,建议选择伟力949,这是最迟顿最稳定的一款,它的控将来可配伟力911单机.

网友I:
我有天戈的小四通,适合新手,要吗,要的话联系我

网友J(2013-01-08):
我收了2台md520给学生训练

网友K:
看帖就回是好习惯,这样才能快速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