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大大们。关于FUTABA10C和GY401的锁尾

楼主(2012-10-08):
我现在的飞跃450,悬停的时候尾巴有点飘。但是一加油的时候尾巴就转360多度或者180多度,有的时候还有金鱼尾。我进日一直在潜水。我估计是锁尾问题。求教一下您们关于FUTABA10C和GY401的锁尾和感度的调节和
遥控器
的设置都怎么弄呢。我是新手。着急呢,谢谢大大们了。对了我现在的感度是75.锁尾是MD922.我在线等

网友A:
F控的感度没那么高吧一般在30-35,922锁尾明显力量和速度都不行换个尾舵机在试试。

网友B:
感度高了,我的设置是30,锁尾舵机922力量和响应速度不够,建议换S9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