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个带GPS能自动返航的飞控

楼主(2012-10-08):
各位高手,我因老眼昏花,看不清飞行姿态,经常飞丢,想买一个带GPS能自动返航的飞控,请推荐一种适合固定翼(好小子1800)使用的飞控,谢谢了!

网友A:
带GPS能自动返航的飞控 目前网上有好几种,但是不知道哪种比较好啊。等楼下回答

网友B:
等楼下回答

网友C:
坐等答 案,好心态

网友D:
这个不懂,还是帮顶一下。

网友E:
我也 不知道啊

网友F:
我也想知道 最便宜 是哪种

网友G:
ls 便宜没好货 好货不便宜 现在比较好的 有桂林飞宇科技电子有限公司的产品 FY-31AP 可以 31AP普通版 1700多 功能强大 非常齐全 有GPS自动导航 失控自动返航等强大功能 以后还可以进行固件升级 H飞控个人感觉没有31AP好用 比31AP差多了。你只需再买一个摄像头 一个显示屏 一个图传 如果想远就买功率大点的 效果好就买罗美5.8G 将近1000吧 或者买柏通的加个平板天线

网友G:
想要几百块的 可以 买A3 PRO M6 看不清你就调到锁定模式 飞机就自己恢复原姿态

网友G:
最简单的方法:配眼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