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车床光洁度问题

楼主(2012-10-08):
昨天,需要用到一段13mm圆杆,准备用在标准件商店买的14mm圆柱销车掉1mm。
问题来了,无论如何也车不光。床子是华飞180,刀用过磨得锋利的白钢刀和钝一些的白钢刀都不行,用数控刀也不行。调整转数、进刀,都没什么太好的效果。

记得之前有人讲过,有些材质是无论如何也车不光的,不知是我刀具不对,还是材质本身,或者哪里操作不行。

网友:
据说车工应该常备抛光锉跟砂纸。。。

网友:
A3 车不亮?  料硬容易车亮。
刀尖型状不对就难车亮。

网友:
低速,小吃刀量,小走刀,加切削液,一准的光亮,对了,此种方法的刀要锋利些R0.1就可以啦。。。楼主试一试,我是屡试不爽啊,我用的是0630

网友:
把你的刀拍几张图,给大家看看啊。。。

网友:
亮JJ,亮刀

网友A:
介绍一种新式的车刀刃磨方法,适合小车对钢件的精车。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9348

网友:
                                                    小床精车之我见(本人用c0618车床)

    不知搂主到底想要以精确尺寸为主的光滑呢还是想要以美观为主的光亮呢?
    首先,材料直径为14毫米,低速精车线速度为不超过3m/min,适合转速即为3*1000/3.14/14=约68转。高速精车线速度为不低于60m/min,适合转速即为60*1000/3.14/14=约1364转。请搂主根据刀具和床子选择合适的转速,并注意在低速精车时的冷却工作,不然温度升高后依然会有积屑瘤产生影响光洁度。
    其次,不论45钢还是A3等都能车亮,这点是必然的,这个经验是我多次验证的,但是精度不一定保证,在装刀不正确的情况下或者进给量过大的情况下再软的金属材料都可能会很光亮,甚至本坛能人win_win的白钢精车刀在进给量过大的情况下也会将工件表面压得很亮,但工件尺寸精度就不能保证了。
    再次,进给量的选择也很重要,低速精车一般背刀量0.02-0.5,进给量0.2mm/每转左右,高速精车背刀量为0.1-0.3左右,进给量0.08mm/每转左右,低速精车小背刀量,大进给,高速经车是大背刀量,小进给。
    最后,车刀各面要选择目数和材质合适的油石进行抛光打磨至镜面,要耐心,不然损伤车刀角度反而产生反作用。

还有一点,win_win介绍的的白钢低速精车刀确实很好用,我在背刀量 0.02mm,120的转速加润滑油后精车虽然不是很亮,但是在5倍放大镜下表面粗糙度也很好。进行工件紧密配合非常的有用

网友:
楼主描述问题最好能再详细些,再多些照片。
从你的照片上来看,已经不是不光的事情,是啃得厉害了。
你检查一下你的拖板,刀架,间隙有多大,检查一下主轴,间隙有多大。
最好自己把拖板研刮一下。
我有一台类似的小床,跟厂家新买的。开始也有同楼主类似的问题,后来自己仔细检查以后才认识到,必须自己研刮后才可以用。

网友B:
那个刮削方式的车刀真的好用,虽然不亮,但对精确掌握精度非常有好处!

要亮就上砂布,砂布撕一条,套上来回拉,240,600,1000 ,2000,不信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刮削方式的车刀真的好用,虽然不亮,但对精确掌握精度非常有好处!

要亮就上砂布,砂布撕一条,套上 ...

我觉得我说的那个办法就很好,无论啥钢,都很亮,很光滑,而且精度保证的很好,200长14直径的料,两头误差不到一丝,我只能量到一丝,再高量不了了,量具限制。

楼主:
感谢各位真诚的指导,我回去再试试,明天再上更多的照片。

网友:
呵呵,我的疏忽,刚才还忘记提醒楼主注意拖板松紧了,最后再提醒楼主,注意车刀副后角不要墨的太小了,理论上副后角要和后角一样或略大一点,因为负切削刃的前角不大,如果副后角小了,会增加摩擦。同样也会导致粗糙。

网友:
学习了,拿分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介绍一种新式的车刀刃磨方法,适合小车对钢件的精车。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 ...

这招我也小试了一下,但总觉得刀垫不到那么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招我也小试了一下,但总觉得刀垫不到那么高啊

高过中心一点就可以车了,要不就做个错位刀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招我也小试了一下,但总觉得刀垫不到那么高啊

刀垫不了那么高,那就换个粗的白钢条,这样刀具强度还更好,我还打算把刀架上个铣床来一下,以后就使用8毫米见方的白钢条了(原设计是6毫米的高)。

网友:
用数控刀片自己磨的槽。

网友:
这个面试在有点看不过去~LZ研究研究是不是托板问题 还有就是车刀磨成啥样子了呢~

网友:
你的东西是材料的问题!丝杆材质很差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招我也小试了一下,但总觉得刀垫不到那么高啊
高度不够垫刀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