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来看看

楼主(2012-10-08):
1.飞450的时候,尾巴会突然旋转到某个位置然后自己停下,不是温飘,是速度很快的那种,偶尔感觉打方向舵会失灵,请问是不是遥控电位器坏了,舵机良好,尾旋转无虚位。
2.还有个问题就是我换了60a的电调,以前是40a铂金的,同样螺矩和油门曲线,飞机经常点头,是不是转速变了,换电调后,说明电调不够暴力??只能加大油门才能避免点头吗?
3.换电调后我的陀螺仪感度由40变成了70是为什么呢,用的9257和401

楼主:

先沙发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先沙发下

顺便问下  想换斜盘舵机啦  用了2年了  想换个  请大家推荐没有虚位的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下  想换斜盘舵机啦  用了2年了  想换个  请大家推荐没有虚位的舵机

5065或215

楼主:
今天又飞了  对尾时候  打小量左右方向正常  对头的时候  大舵量  打到120度的时候  就失灵了  就忘反方向走了    飞机降落后查看舵机没有问题  求解到底是控有问题还是401有问题

楼主:
怎么就没有好心人解答下呢

楼主:
没有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又飞了  对尾时候  打小量左右方向正常  对头的时候  大舵量  打到120度的时候  就失灵了  就忘反方向走 ...

确定尾舵无问题换遥控灰灰看

网友:
我感觉哈 如果排除机械原因导致的不顺畅 那就是电子件在抽风 一抽 就这样了 换个试试吧

网友:
1.舵机的电机可能快坏了.

网友:
为什么不把问题放在陀螺仪上? 换一个看看.控出问题也不会是你说的这现象,而是纯粹失控.舵机出问题有点像你这现象,但是你说舵机没问题,所以我感觉陀螺仪的问题.

楼主:
落地的时候我试过    舵机是好的   遥控飞模拟的时候也有点抽风  等明天舵机换个试试

楼主:
2  3问题请高人解答下

网友A:
不是高人,所以不敢看

楼主:
内求人指点2 3问题

楼主:
能指点的都是高人

楼主:
帮我解决一两个问题吧 谢谢

网友B:
首先还是先从机械部分入手仔细排查,1、尾中联顶丝,皮带,传动部分,尾推顺滑度,2、大桨转速过低调高油曲线,或大桨太紧,3、控的感度自己变了?
如果仔细排查了确定没问题,就考虑换个陀螺试试,或换个舵机试试,一次换一个,最后换控试试,就这么地方基本,再仔细找找

网友B:
解决了别忘和我们分享学习下

楼主:
难道换电调会和转速有关系吗

楼主:
尾舵机 看好坏 飞机降落的时候看不出来吗?

网友C:
我严重怀疑你陀螺在非锁尾模式下~~~

网友D:
不是高手,进来围观

楼主:
换了舵机 居然好了 可是原来的9257插斜盘舵机通道是好的 也有力的 这个舵机还有救吗

楼主:
2 3问题麻烦回答下

网友E:
用替换排除法试试吧

网友F:
感觉陀螺仪的问题可能性大。

楼主:
替换法 陀螺仪就没有换的 401很少听说有坏的 舵机有什么办法检查好坏呢

楼主:
各位达人指点下迷津啊 都两天啦

楼主:
好像贴要沉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