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大家感觉同参数,同环境的条件下柏通和百特哪 ...
请教一下 大家感觉同参数,同环境的条件下柏通和百特哪个更好些?更可靠些?

楼主(2012-10-08):
请教一下 大家感觉同参数,同环境的条件下柏通和百特哪个更好些?更可靠些?

网友A:
我用的柏通

网友B:
我用的百特

网友C:
OO════∩════
╭╬╮ ◢
.▁╭▅▆▇□□█▇▆▅▄▃▂▁(╳)█╮
╰═▃_我坐专机来▁∠════▔▔▔
╙O ╙O 看你啦!

网友D:
据说柏通的功率比百特大点。
我用柏通800mw,配原装天线最多5km左右,但是换了垃圾小天线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