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600轴距四轴首飞 基本不成功 上视频让大家拍两下消遣消遣吧

楼主(2012-10-08):
关于昨天安装四轴调试的问题
今天陆续都解答了 在此感谢新动航模的杨总 打个电话 解答的非常彻底 有几处没有注意的地方 都帮我指了出来 东西都在他家买的 很满意 不能多说了 说多了就变成广告了 该被删帖了 其实也没什么吧 饭总 经常夸别人的 ……
虽然说FF和MMC10的调试方法是一样的 但是那段视频并不通用 电机接法不同 MMC10 应该是1,2,3,4号电机对应1,2,3,4号插口 而不是3,4,5,6号
另外 关于连接上位机的问题 顺序是飞机通电-USB连接上位机-最后用5pin线连接飞控板
关于控 提示新手注意一下 要用固定翼模式 不要用直机模式 哪怕没有混控的也不行
至于正反桨什么的 就没什么说的了
现在主要问题就是 通过电脑调参软件可以设置IMU和摇杆中立点 但是无法直接用飞控板设置
关于视频 纯是让大家拍两下的 这东西装好之后跟450差不多大 四个电机转起来的气流在这个地方影响很大 连油门都不好控制 我也确实没阳台侠那技术哈 反正算是飞起来了 四轴跟直机手感还是有差别的 最明显的就是转向的反应和姿态确认
视频如下 十一长假结束 又要忙了

网友A:
加油继续努力

网友B:
我也是刚刚从他家搞了一块KK板,不会用,也不会调整。看到你飞起来挺稳,很想多了解一下,给个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刚刚从他家搞了一块KK板,不会用,也不会调整。看到你飞起来挺稳,很想多了解一下,给个联系方式。

我这可不稳 因为上午这个视频没有调试好IMU 下午的时候调好了 就好多了 站内信就行 我在实验室 有QQ也接不到 KK没有自稳 我感觉老手拿他飞暴力3D还行 新手用他的话 出了成本低 真没什么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油继续努力

上午调试错了 丢人了 IMU都没调好……

网友:
很不错,看来我又要重入四轴魔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可不稳 因为上午这个视频没有调试好IMU 下午的时候调好了 就好多了 站内信就行 我在实验室 有QQ也接不 ...

收到了,我还是潜水没到底。KK除了价低没有其他优势!!学习了,趴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友E:
确实是~~KK就是一个最基本的飞控~能接收你的命令控制4个电机~没其他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中

模型是个坑……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实是~~KK就是一个最基本的飞控~能接收你的命令控制4个电机~没其他功能

要不然怎么说他暴力呢 哈哈 没有限度当然暴力了

网友(2013-08-30):
看起来还是很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