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云台减震的问题

楼主(2012-10-08):
我的飞机是s800筋斗云,nex5n的相机,没有装Z15云台,先装了个这样的云台。

但是拍视频画面很抖,抖得什么也看不清。
于是在云台和飞机连接处又加上了减震球,先加了8个。

结果拍出的视频抖得没那么厉害了,但出现了强烈的果冻现象,但看卖家提供的视频拍的都挺稳定啊,是不是我的s800没调好,飞行震动才那么大的吗?还是云台减震没做好?还是减震球数量放少了或放多了?

网友:
发给大家看的肯定是效果最好的    慢慢搞吧兄弟

网友:
S800不上Z15的话,那还是算了吧……

楼主:
实在没办法了上z15也没问题,不过这个过程肯定又长了不少见识。

网友:
宣传资料当然要发最好的,我还怀疑他们的宣传资料是不是用这云台拍的呢?

网友:
我也买了这个云台,也调不出宣传的效果
很郁闷

网友:
这个云台我也曾经入过,  得出的结果 和楼主说的一样。

只能说我笨吧,早放弃了。

另外这个减震球 还是有缺点,  建议 换大僵的减震球 再试试  有不同的收获

网友A:
减震器放多了也不是太好吧,反而发挥不出单个的性能,联系减一两个试试。

网友B: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U5MjYzMzM2==.html
SNC用4轴+MC6500PRO云台+5N拍的。
用S800飞的话,由于飞行器更大、更重,稳定性应该更好。
至于高频震动的问题,云台本身并不具有消高频的功能,需要客户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处理,比如加软连接等。

这里顺便说说我对消高频的理解:
1. 震动是可以传导的,越硬的物质,传导震动越直接;反之,越软的物质,传导震动的效率越低。
2. 消除震动的原理实际上是“释放震动”,把震动释放到我们假定的软连接上(如减震球、管、胶、螺丝等),便能达到目的。
3. 如何让震动能按我们预期的那样被释放到“软连接上”,这里需要有三个条件:1. 传导体必须是硬度大的物质(否则传导体会改变震动频率,或使高频震动变成低频震动,那样就更难以控制了);2. 负载体(云台+相机)必须要有一定的质量和硬度(否则震动波产生的能量无法被负载体的势能抵消<也就无法起到消除震动的目的了>);3. “软连接”的硬度必须要与“负载体”的质量相匹配。
4. 软连接并非越软越好,也并非越硬越好。注意看Z15的球,每个点3个球,实际上这些球的硬度是非常高的,按我们的惯性思维,怎么也想象不出它能有消高频的作用。但它确实发挥了使用,原理就是上述的内容。这里再复述一下:Z15(负载体)的质量大、硬度高,配以适当的“软连接”,震动波刚好被负载体的势能抵消,并在减震球上得到了释放。减震球的硬度是经过了计算和实验而确定的。
5. 减震球要多硬才好?通常来说:负载体质量越大,减震球越硬;负载体质量越小,减震球越软。增加减震球的数量可以变相改变其硬度。由于缺乏客观的测试手段,只有通过大量测试摸索来确定使用何种减震手段。
6. 终极处理手段:那就是让飞机器本身没有震动。注意检查你的电机、桨,这些都是震动源。要相信:主动解决问题,比被动解决问题更有效!所以我们把震动消除在源头,那么后段的被动减震就变得容易多了。
例子:SNC航拍“若尔盖”的视频就是MC6500PRO云台硬连接到X650V4机架上的,其间没有使用任何软连接。
详见: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C8%F4%B6%FB%B8%C7

网友:
顶老夏  说的很精辟

楼主:
谢谢,说的很精辟!

网友C:
提示楼主一点,震动是有频率的,而并非所有的软物质都能消除各种频率的震动,每种不同的物质消除的震动频率效果是不一样的

首先,你要先大致知道你的震动频率,机架的硬度越高,马达的KV越高,产生的震动频率也越高,机架越软(比如XA的折叠机架),马达KV越低

就容易产生低频的震动,高频的震动比较容易消除,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尽量避免低频震动

我自己原来用XA的650折叠机架,塑料链接,展开后的间隙比较大,整体产生的全是低频震动,导致

很难选择合适的减震材料,最后通过机械上的调整,主要是云台和机架的链接方法,把震动的频率提高

另外,再加大云台上的质量,最后产生的震动非常容易就消除了,最令我意外的是一次上海台风天,5,6级

风力,当天拍摄上海Sony工厂,用的还是GORPO2,结果原片无一点果冻,增稳后的视频竟然还能让人满意

我个人总结下来,要拍出好的片子,机架,动力配置,云台都非常重要,并不是很多初学者一味的认为只有

云台是最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提示楼主一点,震动是有频率的,而并非所有的软物质都能消除各种频率的震动,每种不同的物质消除的震动频率 ...

请问楼上XA650的机架如何机械调整的呢?加大硬度
另外楼上用的什么云台和动力组合呢?

网友:
不知大家对:棉花状的振动的消除,有何见解???

最近的云台老调不好,烦人

楼主:
棉花状的震动,是指果冻现象吗?

网友D:
看来云台不是关键,关键是与机身链接时减震,和机子本身减震。

网友:
关键是 整体的配合 任何一种减震 都不可能全部适应各种机架带来的各种震动的 所有什么减震球啊 什么减震方法啊 适合他的不一定适合你的飞行器

但是卖器材配件的 是不会这样对你说的

LZ 你懂了没啊

网友:
云台拍出来效果怎样先不说,就说这云台的价格 个人觉得很不值这个价格。(我是从外观,材料分析的)

网友:
找我买个减震板要好多了

网友:
建议楼主考虑一下相机的减震问题,不要硬将相机用固定螺栓固定在云台上,中间填充一些软的东西,果冻应该会有所减小

我用卡片机拍的,之前也是存在振动问题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个人觉得mc6500pro还是能出效果的

网友:
论坛里两位大师都出来讲解,学了一点,但还不足以看到门道

网友:
LZ不要在这个云台上浪费时间了……

网友:
的确是烂云台,还卖这么贵。垃圾!

网友:
这个云台我也曾经入过,  得出的结果 和楼主说的一样。
只能说我笨吧,早放弃了。

网友:
MC6500PRO云台。对天发誓,我用我自豪,“烂云台”也出了好效果!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page=1#pid8734492

网友:
引用 网友B:
SNC用4轴+MC6500PRO云台+5N拍的。
用S800飞的话,由于飞行器更大、更重,稳定性应该更好。
至于高频震动 ...

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看来云台不是关键,关键是与机身链接时减震,和机子本身减震。

神一样的云台!坑了不少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