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飞翼加翼刀,稳定性能杠杠的。视频为证

楼主(2012-10-08):
飞翼的动作准确和灵活性就不说了,谁飞谁知道,现在咱们要提升方向稳定性和低速性能,给X5加上下各2片翼刀,性能一下爆满

之前低于20km/h就会会失速,现在最低速度12km/h,最高速度80km/h,不动摇杆时,滑翔性能可比天行者、动起来可以比战斗机....静如处子,动如脱兔。。

X5配置:

2200mah 3S电池
2212,KV1400电机 +APC 原装8060
1.2G,800mw图传

加装办法:热熔胶粘到小翼连接处

网友:
确实稳定多了

网友A:
遥控加高频头可以飞多远,图传多远?

网友B:
  这个代表什么

网友:
金星JXD990屏幕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加高频头可以飞多远,图传多远?

图传用原装小天线,433改车载天线,最远3.6km没有失控,图传也有信号,

不过这次有别的模友一起飞,所以没有飞太远

距离应该比FUTABA 72的远,因为一起编队飞到1.8km左右,FF9都失控返航了,Ark的433信号强度还是9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代表什么

433的信号强度显示,等于0表示关控了

网友C:
不错,就是怕被干扰!433很容易就被干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就是怕被干扰!433很容易就被干扰啊!

433这个是数传,传输的编码的数字码信号,反而不容易被干扰,不会有乱码能进去的

昨天有模友试了在旁边开手台都没事

网友D:
哈哈,我们想到一起了,你先做出了很好的示范。前天的飞行后我就在想,我那飞翼上的两个小垂尾小了些,飞起来不够稳定,大了又会造成拐弯不灵活,因此正考虑在翅膀上再加上两片小垂尾试试,但不知会是怎样仍在纠结中呢。这下我可以照着你的方式也试试了,多谢你的分享!

网友:
飞翼翼刀,第一次见,好想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433这个是数传,传输的编码的数字码信号,反而不容易被干扰,不会有乱码能进去的

昨天有模友试了在旁边 ...

那就很好了,可以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我们想到一起了,你先做出了很好的示范。前天的飞行后我就在想,我那飞翼上的两个小垂尾小了些,飞起 ...

上面2片也许可以不加,下面2片不能省,建议下面2片用木板做,会非常结实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2片也许可以不加,下面2片不能省,建议下面2片用木板做,会非常结实哈

呵呵,谢谢你的指点,我回头一定试试,好了向你汇报。

网友:
一直纠集该怎么玩FPV,看来可以向你学习啦.你QQ多少?我加你教我玩吧.

网友E:
顶楼主,你这个总重有多少啦?

网友:
稳定到爆了!支持!

网友F:
ACE又改进了

网友G:
说说怎么弄的,开槽插进去的?不会影响机翼强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说说怎么弄的,开槽插进去的?不会影响机翼强度么?

上面2片是开0.3cm小槽然后加热熔胶插入,下面2片是切好木片形状后,加在小翼和主机身结合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ACE又改进了

嘿嘿,过几天还要改装狗上去。

网友:
A大的帖子不顶不行,看到那条天线口水流了!也有买X5的冲动了,收广告费了吗!(不过还是那句:黑色喷得确实有点勉强

网友:
偷偷的说一声 很久就在用啦

网友:
熟悉的界面,看着很稳定很舒服!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牛逼~~!!! X5不便宜啊……

网友:
433数字的,是实时控制嘛

网友:
A大每次发这个帖子我都亲不自禁的顶~顶成习惯~顶成自然~顶顶更健康~~~ : )

网友:
x-5上的飞刀,是自己做的吗?
以前易飞在深圳时,设计的翱翔小飞翼,上面也有2把飞刀。5X3的桨,19克外转子电机,6A电流。

网友:
表示苗子直接插控上很帅是不是可拆卸的呢?要不太不方便了吧

网友H:
433数字的,是实时控制嘛?

楼主:
引用 网友H:
433数字的,是实时控制嘛?

Arkbird的433高频头,是和高频头一样用法的,即插即用的

网友:
也准备给X5上刀

网友I(2012-11-10):
这个X5飞翼是1.2米还是1米的  按你的配置应该是1米  1.2G800W图传有么有拆掉外壳呀 貌似你的挺小挺轻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X5飞翼是1.2米还是1米的  按你的配置应该是1米  1.2G800W图传有么有拆掉外壳呀 貌似你的挺小挺轻

1.2米的,图传拆了外壳装机头的,正好能压住头,图传要是装后面就嫌头轻了

网友J:
遥控改装了什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遥控改装了什么吗?

遥控改装Arkbird 433高频头 + 433Mhz车载天线。淘宝上都有卖的。

配A控的专用的高频头

网友:
飞翼翼刀,第一次见

网友(2012-12-15):
得多少钱啊

网友:
控的天线厉害!

网友:
稳定,学习设备的安装

网友:
我还是看了A大的视频  录制和我的一样

网友:
OSD是什么型号?

网友K:
LZ,你这用的什么飞控?很不错。。。是不是433遇上无线电台或别的就会失控呢?O(∩_∩)O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K:
LZ,你这用的什么飞控?很不错。。。是不是433遇上无线电台或别的就会失控呢?O(∩_∩)O哈哈哈~

淘宝搜索 Arkbird 飞控。

在开发区和草原都有飞过,没有遇到干扰过。一般距离5km很轻松这样。

网友K:
引用 楼主:
淘宝搜索 Arkbird 飞控。

在开发区和草原都有飞过,没有遇到干扰过。一般距离5km很轻松这样。

谢谢回答。。。我还是不懂,控的信号怎么拿433发射呢?不用接收机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K:
谢谢回答。。。我还是不懂,控的信号怎么拿433发射呢?不用接收机是什么意思?

就是和飞控 配套的433高频头啊,直接插到遥控器上的,然后改车载天线: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4672&highlight=arkbird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和飞控 配套的433高频头啊,直接插到遥控器上的,然后改车载天线:

http://bbs.5imx.com/bbs/foru ...

谢谢了。。。

网友L(2013-04-08):
请教A大:加装的两个刀翼是与机身轴线平行?还是要有一定的外“八”或内“八”角度?安装的位置离机身轴线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教A大:加装的两个刀翼是与机身轴线平行?还是要有一定的外“八”或内“八”角度?安装的位置离机身 ...

当然需要与前进方向平行哦,否则会有阻力的。

网友:
多谢分享,我也正在想这事呢!

网友:
我的X5起飞就螺球,压根没正经飞起来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需要与前进方向平行哦,否则会有阻力的。

谢谢A大

网友(2013-08-13):
天行者能加吗

网友:
看见你的视频眼镜了。请问你的视频眼镜是什么牌子的。效果怎样/

网友(2013-10-14):
天线改的不错

网友:
翼刀有助于防止失速气流的扩散,增加气动效率。早期的和风也装有翼刀。详细可查Black Sheep的视频。真机上也有装翼刀的,例如美洲虎。但个人觉得一般情况下不需要,而且固定后一蹭就挂了

网友:
确实好稳,有冲动上X-5玩玩了!!!

网友:
能增加偏航轴的安定性

网友(2014-08-10):
x5可以用大电机吗?

网友:
1340飞翼 我1年前就在加了 性能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