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显示器知识

楼主(2012-10-08):
电脑背后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线一直都是让用户头痛的问题,如何尽量减少这些连线也是工程师们致力于解决的问题。统一设备数据线接口(COM口、打印机并行接口、游戏控制器专用接口统一为USB接口)、加强数据线的整合程度(HDMI和DisplayPort整合了音视频信号的传输)这些都是很有效的做法,采用无线技术也是很好的方法。

  但这些方法都专注于数据信号的传输,对于需要较高供电需求的配件,例如显示器,却难以做到“一线走天下”,而这一切障碍,在现在的USB带宽以及供电能力提升、显示器本身功耗降低的情况下变得不再难以跨越。

你没看错,是USB显示器

  采用USB一线连接的显示器产品

  以往我们连接显示器至少需要两根线,一根是供电线,另一根是数据线。能不能用一根线解决问题?以往的LCD显示器功率都在40W左右,电脑上无论哪种数据接口都不能满足如此高的功耗要求(以带电力输出功能的USB2.0为例,单个端口最大输出功率为2.5W,离40W还差很多)。因此,要想用数据线给显示器供电,显示器自身的功耗得低下去,数据线接口的供电能力得提上来。LED背光技术和USB3.0规范在这里开始发光。

  从已经发布的USB显示器产品来看,采用了一条双头USB3.0线进行连接,通过USB3.0接口传输显示信号和供电,显示器的功耗仅8W,因此用两个单口供电最多4.5W的USB3.0接口完全可以应付,原来显示器“一线走天下”的问题这么容易解决?没那么简单,让我们来看看细节上的东西。

  “一线”有学问

  前面我们也讲到了,USB显示器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超低功耗,但绝非仅仅依靠LED背光技术就能实现的。一般来说,21.5英寸的LED显示器功耗大约为20W,就算是把尺寸缩小到18.5英寸,功耗要降到8W也很难,这必须得依靠其他的改进,而增亮膜就是目前被使用的方案。

USB显示器与传统显示器连线方式的对比

  通过增亮膜,可以让LED显示器在使用更少的LED光源的情况下达到所需的亮度,这自然能大幅度减少LED显示器的功耗(18.5英寸的USB显示器功耗控制在了8W以下)。另一方面,由于直接采用USB3.0的直流供电,USB显示器再也用不着AC/DC转换器,避免了在交直流转换过程中损失电力,因此也算是为“绿色、节能”做了贡献,而且由于LED光源和变压器的削减,显示器本身也可以做得更薄。

  至于USB3.0接口,传输带宽可以达到5Gbps,还稍高于HDMI 1.2标准的4.96Gbps,因此支持24bit色深的FullHD(1080P)图像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之所以前面提到的USB显示器实际产品要采用双头USB3.0数据线,主要还是因为需要辅助供电的原因。

  “一线”可能带来的变化

  可以想象,显示器如果全面“一线化”,与之相关的电脑硬件周边配件也会随之改变。

  首先是主板,由于要通过USB3.0接口对显示器传输数据,BIOS(EFI)或是驱动程序方面必须要有新的支持,另外,USB3.0接口的供电也会做得更强,以应付更大尺寸的USB显示器。当然,单单依靠显示器厂商去推USB显示器,从而影响主板厂商去做改变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在这方面上,也许会制约USB显示器的进一步发展。

  其次是显卡,视频信号都走主板USB3.0接口了,还要HDMI、DP和DVI来做什么?如果USB显示器真普及了,显卡是去掉任何接口呢?还是在现有接口的基础上增加一个USB3.0接口(当然是从主板转接出来)?一切皆有可能,但和主板的情况一样,显示器厂商未必有如此大的推力去迫使显卡厂商改变。

  不过,USB显示器对于笔记本用户和使用迷你机的用户来说就显得实用多了,使用这些设备的用户如果有扩展显示面积的需求,而一线连接的USB显示器可以说是最佳选择。另外,笔记本自身有显示屏,诸如BIOS界面下USB显示器可能会不显示的问题也不用担心。所以,这类用户很可能是会是USB显示器的第一批拥护者。

  写在最后

  在消灭或减少外设与电脑主机之间连线的“战斗”中,显示器方面也有不少创意,例如当年飞利浦推出的“无线显示器”,显示器通过WiFi与主机连接,但由于当时WiFi带宽不足,导致该产品性能受到影响,但这个创意到现在也不会显得过时。现在,USB3.0接口让显示器“一线化”的创意其实已经十分成熟,需要考虑的只是众厂商会不会力推的问题——特别是主板和显卡厂商的支持。但不管怎么说,就此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未来显示器发展的形态,而且它离我们也不远了。

  USB显示器关注点分析

  关注点一:
  只要是支持USB3.0的主板,都可以用USB显示器吗?

  编辑分析:
  虽然实际的USB显示器产品我们还没有具体测试,但我们现在知道的是,在Intel 6系主板之前的产品,提供给USB3.0的带宽大都为2.5Gbps,而不是后来6系列主板提供的5Gbps,这可能会影响到显示器分辨率和色深的设置(在一些对于显示带宽要求较高的应用中,例如3D立体游戏)——即便你用USB3.0扩展卡也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在淘宝上已出现支持USB2.0的触摸加显示器及HUB扩展出的USB显示器

网友A:
说到底就是显示器带usb显卡而已,如果这样的话还要从主板拿电虽然几十瓦但是电流还是较大,另外如果要传送标准的1080p的3d完全信号不是五鸡带宽就能完成的,我家有两台蓝光影碟机,一台普通蓝光,一台3d蓝光,普通是1.2的hdmi标准的3d是1.4的,就是把1.2线用在1.4版本上传送宽带也达不到要求,更何况是电脑上还要用usb传送,还要用系统资源分配来处理数据,发送可是五鸡的量,电脑还用干其他吗,现在的显卡高级的专业卡能达到这样的渲染效果那可是几百瓦的功率,发热可不是一般的热,区区几十瓦如何高速处理?

网友B:
建议LZ去搜一搜 雷电 接口。

楼主:
那个只支持苹果,显示器端还是得用VGA ,外置供电,可是用USB接口的显示器,不需要外置电源,XP WIN7平台的电脑都可以用.节能,省线材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到底就是显示器带usb显卡而已,如果这样的话还要从主板拿电虽然几十瓦但是电流还是较大,另外如果要传送标 ...

可以做到8W,功耗很低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LZ去搜一搜 雷电 接口。

谢科普

网友(2013-01-14):
引用 网友C:
谢科普

雷电口,thunderboit,传输带宽10g,只听说过他的强大,没具体见识过,雷电口硬盘太贵了,尝试用过雷电口接投影仪,没什么特别感觉,就感觉附件太贵了,在笔记本上确实比vga之类的省空间,听说今年华硕也要引进雷电口到主板上了,以后雷口就不是苹果的专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