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问题还是电池问题

楼主(2012-10-08):
3块花牌新包装的竞技电池2200mah 30c ,买到现在3个月不到,10多个循环,正常使用。以前用正版b6设置充电电流2.2a或4.2a充电,都能稳定电流冲到电池满,冲进的容量大概在1600-2000。
最近这几天发现其中2块电池充电时间长了好多,原来只要半个多小时(4.2a,2c冲)或者一个小时左右(2.2a,1c冲)。

设置充电电流2.2a,然后充电过程中检查充电状态显示。先是充电电流2.2a,然后开始慢慢下降,最后稳定充电电流0.7a上下,总电压已经到12.6v,查看单颗电池容量是3.87,3.86,3.85。

这情况是电池问题还是充电器问题。
如果是电池问题,花牌的售后该如何找。

网友:
LZ是不是把B6设置成电池保存模式啊?自动充到保存电压3.85V

楼主:
充电模式选的是普通模式或者平衡模式,都会出现以上状况。并非保存模式

网友:
充电器没设置对吧, 不过你不是是有3块吗 ,其中一块正常?

楼主:
其中一块是正常的,充电器也应该正确的,3块电池都冲过10多个循环了

网友:
楼主是不是充电电流大了,我的花牌用1.5A 充电,用了一年了都可以充满4.2V 单节。

楼主:
花牌竞技电池3s 2200mah 30c 的上面标的可以5c充电,那么2.2a或者4.2a也就1c到2c充电,怎么会电流过大呢再则,电池是可以充满,只是充电开始没多久,充电电流开始自动降低,而不是在快要满电的时候降电流。

网友:
我一般锂电都用1.1A充   没用过那么大的电流

网友:
一般用1C充最好,你最大用到了2C,电池支持还好,要是不支持,嘿嘿.........

网友A:
这个我也遇到过,问题是充电器和电池的t插接触不良,你可以检查下充电器的t插是不是焊接稳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遇到过,问题是充电器和电池的t插接触不良,你可以检查下充电器的t插是不是焊接稳当了。

总算有个说道点子上了,确实是电池t插接充电器线路问题,新买了个icharger 206b 用原来的充电线报错,T插线重新弄了下,就OK了。
3块花牌电池没问题,用206b测了下内阻,都在7,7,4上下,还是有点内阻差值的,由于已经用过10多个循环了,不知道全新的内阻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