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了UNA6 PLUS+,又一起买了并冲板,是不是不能一起使用?

楼主(2012-10-08):
买了一个UNA6 PLUS+,因为有3块电池,所以就一起买了一个并冲板,借一下图,因为真的不太懂,再加上买的时候店主也没有在,就直接付款了。货的到了,店主还没有上线,联系不上,现在有几个问题:1,A6的充电器没有带电源的,我看了一下帖,可以用电脑的电源做,启动什么的我知道,12V的是黄色的么?如果是就是黄色的接A6红色的线,黑色接黑色对吧?2.这个并冲是不是不能和A6用?如果可以我电池该什么接?是不是插平衡头再把T插插在并冲板上?并冲板上的T插和左右的平衡接头有没有对应关系?3,如果并冲板不能和A6搭配,A6自己带的一个小并冲板,能不能一次冲几块电池?对电池有没有什么影响?
先谢谢大家

网友:
据说不能

网友A:
关于电源,如果你不懂电路的最好还是别改电脑电源,太平点买个工业电源吧!关于你说的并充板,A6是可以用的,因为这并充板原来设计是给串充充电器用的,所以你要接A6上用话要把红黑的香蕉头做好绝缘免得充电的时候短路。这并充板的作用是把同S数的电池并成一块大电池给充电器充电,但是A6电流小用这种方式充电效率并不高!没有配合电保姆好。

网友:
是的,用并充板充点,电池电压不平衡的话非常的慢,建议配合保姆使用

楼主:
刚才用单位淘汰的电脑电源做了充电器电源,UNA6显示电压的11.45V,不知道能不能用,UNA6的说明书看不太明白,我想问一下,我的电池有3种,一种是3S 2200的,一种是3S 5300的,还有一种是遥控器用的2200的,我用UNA6的话,是用4.2V  2.5A这组设置来充么?

网友:
这个并充板A6是万万不能用的!!!A6不适合大容量的电池~~~~平衡头用2.5A有点大了~~~

网友:
地板。你快歇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电源,如果你不懂电路的最好还是别改电脑电源,太平点买个工业电源吧!关于你说的并充板,A6是可以用的 ...

网友B:
我买了个台湾明伟电源170块,到现在还没充过电呢!!!

网友:
用12v5a的电源给UNA6供电的路过...

网友:
不能用。
收并联板,PM链接。

网友:
切记。千万不要用并联板充电。你以后会哭的。。我8块电池全是格式2200的。买来一个多月。。基本没一块好的啦。要不就买保姆。要不就多买几个充电器

网友B(2012-12-02):
那个并冲板是设计给B6用的

网友:
并冲板属于串冲一类的 最好用保姆 省事一些

网友:
这个A6不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