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螺距的罗纹是什么型号的呢?

楼主(2012-10-08):
今天用POM为机床上的30MM的螺杆车一个螺母,60MM的外径的,用卡尺打到60MM距离卡了一下螺杆上的若干个牙,卡尺在最两头牙的边上,

也没仔细想就车螺母了,从下料,换挂轮,磨罗纹刀到钻孔镗孔车好,用了半天了,拆下装时拧不进,以为是牙槽不够宽,装上,对刀继续用小拖板

退0。4MM把牙槽搞宽,拆下,拧进去四个牙后拧不动,才开始发觉可能是牙距错了,看车床罗纹表那是6MM的牙距,没问题,再次用卡尺仔细量

丝杆上的十个牙,这下傻了眼,十个牙的距离是5。66MM,开始用卡尺打60MM测量也没注意到是量到牙的两边(卡尺的两测量爪应该是在牙的同

一侧才正确),自以为一般的机床都用6MM的T杆,损失半天人工,时间电费以及60MM*100MM的POM。。。。。请教大家这个5。56是什么型

号的呢?

楼主:
上面的牙距打错了,改不了,应该是5。66MM,不是5。56MM

楼主:
补充一下,螺杆牙形价为40度。

网友A:
跟着看看
同时请教一下有没有5*0.7的牙距,谢谢大家

网友B:
牙深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跟着看看
同时请教一下有没有5*0.7的牙距,谢谢大家

标规中螺丝细牙有5x0.75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牙深多少

底径23MM,牙高3MM,大径29M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标规中螺丝细牙有5x0.75

谢谢28兄了

网友C:
搭贴问一下:有没有0.8mm螺距的外螺纹刀片卖?我跑了好多地方就只有0.75mm的螺距。

楼主:
找了一下,找到这个,         龙门铣床的Y轴丝杆用这个规格真不知道什么好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搭贴问一下:有没有0.8mm螺距的外螺纹刀片卖?我跑了好多地方就只有0.75mm的螺距。

有啊5x0.8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一下,找到这个,         龙门铣床的Y轴丝杆用这个规格真不知道什么好处呢?

英制牙,设计出牙距很多时要变杆比,刻度,螺旋角等太深的我也说不上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螺杆牙形价为40度。

牙形角40度是公制蜗杆吧?确定是丝杆吗?
找蜗杆的尺寸表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啊5x0.8

5*0.8??我说的是机夹螺纹刀片啊,车0.8螺距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5*0.8??我说的是机夹螺纹刀片啊,车0.8螺距用的。

就是说机夹刀片,机夹刀片要按实际牙来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搭贴问一下:有没有0.8mm螺距的外螺纹刀片卖?我跑了好多地方就只有0.75mm的螺距。

m5的标准螺距就是0.8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牙形角40度是公制蜗杆吧?确定是丝杆吗?
找蜗杆的尺寸表看看

普通螺纹 公制螺纹60度 英制55度 美制60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搭贴问一下:有没有0.8mm螺距的外螺纹刀片卖?我跑了好多地方就只有0.75mm的螺距。

这个不是问题     公制罗纹都是60度的 英制55度  都可以通用。一把刀片从螺距0.5-2MM我经常车 没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我找不到蜗杆的参数啊,车床也不知道能不能车这个参数的螺母,麻烦啊。。。搞火了丝杆螺母全换成3206的那种炮塔铣床用的,以后维修更换也方便,就是现在米紧,想用原机的赚点钱回来再说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我找不到蜗杆的参数啊,车床也不知道能不能车这个参数的螺母,麻烦啊。。。搞火了 ...

莫数1.75的蜗杆螺距是5.495。龙门刨床工作台用蜗杆蜗条传动比较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莫数1.75的蜗杆螺距是5.495。龙门刨床工作台用蜗杆蜗条传动比较常见。

我的车床挂轮表上有模数螺纹,不知道是不是车蜗杆用的呢?我这个是龙门刨床的横梁丝杆,也就是Y轴刨刀座那条,一米2的长度,暂时先用着先了,以后可能换滚珠丝杆,毕竟T杆精度和间隙都是棘手的问题,当务之急是搞动起来干粗活才能维持下去了。

楼主:
等一下去量30个牙的距离,这样的话就能确定螺距到底是5。66  还是  5。495了

楼主:
T型螺杆的压力角是15度,蜗杆的压力角20度,一般铣床都用T杆,这个刨床却用蜗杆,不知道有何特殊用意呢?(两边横梁升降的丝杆是3206的,完全不是因为哪种方便制造而选用的,是特意选这个类型的。)

网友:
2米长的话可以肯定不是蜗杆。

网友:
也许你那丝杆用的是英制螺距  4.5牙每英寸  换算一下螺距应是:5.644mm   一般普通车床有两种制式的母丝杆:公制6mm或12mm、英制的不详。根据客户订货要求安装。

网友:
母丝杆是不可能用模数螺纹(蜗杆)的。

楼主:
不好意思啊各位,我早上搞出螺母装不上后心情很烦躁,量了10个齿为5。66左右,但那是错误的,应该量十个槽才对,刚才下去量了下,50个槽是317MM,所以牙距是317/50=6。34MM, 应该是英制罗纹的了,因为6。34*4=25。36MM约为1英寸,我车床能车英寸的罗纹,也就是每英寸4个牙,明天试验一下了,应该是没问题了,但为什么要用英制的还搞不懂,以后要做什么都要换算,麻烦得很,有米了换公制T杆或者滚珠丝杆了,谢谢各位帮忙了!

楼主:
有个有趣的现象,我根据前面发的那个英制罗纹表,每英寸4个牙的话牙距是6。35MM,那么50个牙应该是317。5MM才对,我用二手300MM垃圾游标卡尺拉到317。5MM那测量,结果卡爪不在最后那个50的牙边缘上,而是过头了0。5MM,所以只有把卡尺收回到317才对的上第一个牙的边缘和第50个牙的同侧边缘上,算出牙距比表中的少了0。01每牙,累积到50个牙后放大为0。5MM了,真要命啊,游标卡尺误差应该没那么大的,要是丝杆的问题话简直是垃圾中的垃圾了,原来刨床是不要求定位精度的,只作为传动件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是问题     公制罗纹都是60度的 英制55度  都可以通用。一把刀片从螺距0.5-2MM我经常车 没问题

你那个不行的,通用的没有修光刃,弄不光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机夹刀片,机夹刀片要按实际牙来买,

能不能给个链接?我找了很长时间了。卖家要不不懂要不给你通用刀片。我就车m5×0.8用。我就奇怪了,标准的怎么没有呢,只有0.75mm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给个链接?我找了很长时间了。卖家要不不懂要不给你通用刀片。我就车m5×0.8用。我就奇怪了,标准的 ...

有三菱的带修光和不带修光留个qq邮箱我发资料给你文件有几十m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不行的,通用的没有修光刃,弄不光滑。

技术问题吧  我弄的很光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三菱的带修光和不带修光留个qq邮箱我发资料给你文件有几十m大

我QQ邮箱727094082@qq.com,谢谢,最好有买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技术问题吧  我弄的很光滑

我用的是G92螺纹指令,刀片是金黄色的那种3mm通用螺纹刀片,材料是7009铝合金(是不是我也不知道),不是人工车的,我也没有这么好的手工,上次叶工叫我做个有内螺纹的东西,我一看就吓倒了。嘿嘿

网友:
做事毛燥,面壁。呵呵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个有趣的现象,我根据前面发的那个英制罗纹表,每英寸4个牙的话牙距是6。35MM,那么50个牙应该是317。5MM ...

只要是正规机床厂丝杠的精度不会太差。牙形角是40度的话,还是蜗杆的可能行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是正规机床厂丝杠的精度不会太差。牙形角是40度的话,还是蜗杆的可能行大。

今天换挂轮到每英寸4牙,车出的螺母装上去顺滑得很,用另外一把卡尺量了一下,可能是视觉上的误差吧,怎么说也不至于烂到这地步吧,等搞好了带光栅尺看看实际的行程误差多大,这个机床不是很正规的,好象是山寨的,铸造的很差,气泡到处都是,不过导轨面在浇注的时候有意放下面,气泡是在上方的部位,可能用的是球墨铸铁,很古老的东西了,所有的螺母都是很软的铜做的,有点黄又有点红,不知道是不是性能很好的那种锡青铜,我用铣刀飞面的时候表面很好,出来的削是卷曲的,感觉塑性极佳,还有齿轮箱的轴承轴套都是铜做的,就Y轴和两边的升降螺母三个就有5KG左右的重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