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飞场

楼主(2012-10-08):
飞场是厂区拆迁后留下的空地

原本是打算测试锂电包的,结果锂电包严重虚标,25AH的电池我实际可用10AH左右,退了

飞机还是炸了,和以前一样,做倒飞后退航线突然甩尾180度,感觉这个ZYX做倒飞前进航线,大倾角航线锁尾都很好,唯独倒飞后退大倾角航线,飓风时尾巴就锁不牢,角度越大,尾巴越容易甩,头朝下惨炸,声音是我有屎以来炸机最大的,彭彭,心情不好,就没拍炸机图,只上飞之前的遗照

网友A:
楼主尾巴舵机是什么?力度不够的话,你飞的这么高速去刷,可能会甩的~

网友:
别炸鸡 炸大石头上

网友:
那话咋说来的 飞前不能拍照 拍照必炸鸡

网友:
   飞前是不能拍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尾巴舵机是什么?力度不够的话,你飞的这么高速去刷,可能会甩的~

F9257

网友A:
引用 楼主:
F9257

我的也是这个哦,我的不会甩哦。。你检查一下尾巴是不是顺滑~

网友B:
哀悼!
号称真机不再3D,还是忍不住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个哦,我的不会甩哦。。你检查一下尾巴是不是顺滑~

尾巴刚换的,亚托的,铜套冰人的,我用手推很滑,所以搞不懂哪出问题,尾巴感度如果再高的话会快速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哀悼!
号称真机不再3D,还是忍不住哇!

3d要开的,就飞了飞倒飞航线,也炸,郁闷,以后不飞倒飞后退快速航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个哦,我的不会甩哦。。你检查一下尾巴是不是顺滑~

还有你的zyx怎么调尾巴的,我的如果尾中立点是8度的话,左右行程不一样,这时机头向左自旋停止会回弹抖动,向右自旋停止很软,调d数值没用,只有调控的感度,但是控感度是左右一起变的,没用,如果是0度的话行程一样了,左右自旋停止一样了,但是会温飘

网友C:
其实你可以再买一个9257来换就知道了,时间久了舵机炸机力量会小的。如果买个9257来还不能解决问题。那多个舵机又何仿呢。可以卖掉旧的,用新的啊

网友:
慰问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你可以再买一个9257来换就知道了,时间久了舵机炸机力量会小的。如果买个9257来还不能解决问题。那多个 ...

问题是这问题早就有了,飞机新的,舵机新的,zyx新的,那时候就甩尾,所以每次我飞倒飞后退快速航线都很小心,但是这个动作爆桨声最大,所以忍不住要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