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0块可以玩高级点的无刷小四轴了,真是有点不值哟

网友(2012-10-08):
到现在为止,在V911 929 939上花了1000左右了。深感不值得。两个929,2个911加一个911主板,N多电池。除了V939,该拆的都拆过了。

先说V911:

原版V911的问题是:

电机架太软,舵机动架子也跟着扭动。
尾电机没有散热措施,坏的很快。我的基本30个电就完蛋
焊接质量恐怖。。。收到天线就是虚焊的。
该死的502胶水,既然都粘死了,又不告知用户,还卖什么配件呢。。。(尾梁和主架,十字盘固定架,尾电机座都是粘死了的)
齿轮非常不精确,是歪的。。。这是震动的主要来源。另一个是没有鱼眼的十字盘。买了原版v911的可以买火龙果的那个配件来升级。碳主轴不需要买,就买鱼眼轴承和齿轮。

D版V911(淘宝火龙角)的问题是:
厚重的头罩(比原版的至少重了1倍),这个问题导致新版V911机动性和续航力都变差了。但是真的非常的稳。
主轴承及其劣质,还是开式轴承。才飞了10次就废了。在外面飞的,风沙进去了估计是。买这个飞机必须换轴承跑不了的。除非不在室外玩儿。

值得称赞的地方:
带鱼眼轴承的十字盘
更精确(还是歪)的齿轮
全可拆设计(没有胶水)
更好的焊接做工

发现的不知道是个例还是普遍情况的问题:
油门突然没反应,要推倒底才恢复。
舵机滋滋响,还抖。。。换了的不抖了。

再说V929
噪音很大,噪音的主要来源是齿轮和旋翼。
抽风,这个是致命伤,因为这个,上了5次树了。也不敢飞高了。才买的时候不那么容易抽风,越来越抽风,也不知道为什么。估计问题出在陀螺仪上,要不就是MOS管一致性不好?峰值供电不足动力不均衡?
抽风出现的情况是:以大于1米每秒的速度下降就抽,把油门推到最高也抽。。。到现在电池快用完了也抽。
换电机要用非常大力才能把电机固定架掰开。掰开了以后轴承也就废了。间隙变得很大,噪音也就更大了。然后轴承一换就是8个。。。
换的时候你还会发现,齿轮是502胶水粘住的,没有502也特别紧。碳纤维轴钻孔的地方有膨大的问题,轴承要轻轻敲打才能穿过去。。。最蛋疼的是齿轮。很难拔下来。基本只能敲下来。

最好说说V939
飞行稳定性比V929好,噪音更小(因为没有齿轮和轴承)
但是抽风的致命伤依然存在。
原装电池的C数不够,内阻大,发热严重。飞完以后是烫的。
续航时间比较短,大概只有6分钟吧。用650毫安电池也只有9分钟左右。
4个8.5 X 20空心杯电机的最大推力一共只有不到55克。加上电池C数不足。。。

要说伟力的东西什么好,那就一条,真是摔不死的小强。。。跟诺基亚一样,呵呵。

网友:
我覺得抽筋是電池電量不夠 有電是高速飛很爽 沒電時電機達不到轉速去恢復平衡  949改善許多了

楼主:
最新发现,V929疯狂抽风的原因是电池老化了。都鼓起来很大了。换上好久不用的1200毫安电池,又恢复了9成的性能。

网友A:
1000块可以玩高级点的无刷小四轴了,真是有点不值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0块可以玩高级点的无刷小四轴了,真是有点不值哟

是啊,所以把这些问题都写出来。让今后的模友少花冤枉钱。。。

网友:
我就覺得v939好得,雖然不到兩星期就在打根斗摔壞了,但真是很好玩,八歲仔仔都可以玩到,而且有燈仔,雖然個控一般,但仍玩到花式.亦覺得好定.還有價錢平又耐摔,3米高摔機都沒有損壞.試過晚上關了所有電燈,只看四個燈仔,一樣可以玩花式....龍飛鳳舞都無問題,而且很耐摔.還有很寧靜,晚上玩都不影響家人睡覺,可玩6-7分鐘.但再強調,我不是新丁.

网友:
换电机要用非常大力才能把电机固定架掰开。用小螺丝刀轻轻敲开就可以,好方便又省力

网友:
比较中肯,我买了三个911,两个929了,939还没买,不过也就是下个月的事了。

网友:
V939 真是飞行稳定 , 我用240Mah電玩5分鐘 , .

路過

网友B:
个人发现929的飞控不稳!永远都在前后左右的偏!而且遥控手感很差!而且油门没有格子!太滑了!但其他通道又很硬!所以总是会不经意的改变姿态!加上空翻后就绕着绕着圈圈掉高度!炸鸡已是家常便饭!

网友:
对对对 伟力的东西真的是炸不死的小强 929掉水里都没事太强了

网友:
一二三四五

网友:
929 陀螺仪置中 需要在接电时候 就放在水平位置上 否则就是一侧摆动  其他还好吧 至少四轴为 911 稳很多  不过911更考验操作
911的焊接工艺确实惨了点 所以不能裸奔 必须带着罩子

网友:
打不死的小强  呵呵

楼主:
V911已经被我拆了一个了。用来改了一个飞翼。呵呵。

网友:
同感 !   个人觉得  伟力作为玩具里面的飞行类  算做的真的不错了  至少可以摔很多次   而其他一两百的飞行玩具 基本上就是一次性的了  摔几下就坏了  伟力的抗衰能力确实值得称赞

网友(2013-03-02):
玩具而已,别要求太高。。。一块飞控板够买整个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还是买最新出的好。

不要买才是最好。。。。我现在手上7个820电机,两个架子,3个坏的主板,N多配件,拆掉一个911主板,还有一架911.。。买这些总投资将近1000块。没玩儿多久,也不好玩儿。V929和V939摔了以后陀螺仪会坏。然后就无法再用了。

网友:
没有玩过,路过

网友:
请老手们写写解决办法啊

网友(2013-05-02):
引用 网友B:
个人发现929的飞控不稳!永远都在前后左右的偏!而且遥控手感很差!而且油门没有格子!太滑了!但其他通道又 ...

直机类油门都不带刻度感的

网友D(2013-06-09):
我单单 911 都花了近一千了 。买了一全套 两裸机 8块电池  初次买那全套 还加买了什么新手大礼包 我插 想到这里就来气  跟楼主说的 一样 坏了要换配件的时候 才知道 嘛的 全部是粘死的 问了卖家 卖家说要有解胶剂  我 烤  我这个小地方上哪买那么稀有的东西啊 上网买 查看评论都说 没什么效果 想想还是买配件来自己组装吧 到时候不滴502 坏哪里就换哪里 就这样又买了一大堆配件 自己组装了起来       玩了没多久 主板先后坏了两块 估计是陀螺咦坏了 不能锁尾 舵机抖动  主电机 倒是 才换了三个 尾电机 就坏得多了 我起码 买了 30个尾电机   这玩了 两三个月 竟然去了近一千 唉 真是 不值得   现在对伟力的东西 不感兴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单单 911 都花了近一千了 。买了一全套 两裸机 8块电池  初次买那全套 还加买了什么新手大礼包 我插 想到 ...

你醒悟的比较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醒悟的比较晚

  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