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B的问题

楼主(2012-10-08):
昨天第一次用MB飞450,悬停没问题,自旋几圈不错,上下左右都打杆试了几下也没问题,之后对尾开3D,开3D的同时机器急速向右倾斜就炸机。请教一下各位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开3D机身急速向右倾斜?

网友:
沙发,等高人回答,一般估计是设置问题,仔细研究说明书

网友:
震动过大超过传感器处理能力

网友:
飞机震动很大

网友A:
震动引起的,把MB下面的固定的不干胶胶垫换成很硬的那种,硬度差不多和橡皮差不多的就没问题了。

网友:
震动。。。
我 700N上用MB 也木事。。。。

楼主:
换成不带减震的那种双面胶试一下

网友:
那很恐怖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震动引起的,把MB下面的固定的不干胶胶垫换成很硬的那种,硬度差不多和橡皮差不多的就没问题了。

你好。请问个问题。我的MB也是好象震动飞机不稳。是不是用3M硬式双面胶原厂那个就不会。这样连接飞机。震动会不会MB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个问题。我的MB也是好象震动飞机不稳。是不是用3M硬式双面胶原厂那个就不会。这样连接飞机。震 ...

选用硬度高的双面胶就可以,我以前用的是索尼T4000;软的双面胶确实可以把高频的震动给吸收掉,但对切IDLE这种瞬间发生的低频的震动无能为力,所以切IDLE时,MB因为震动发生反向的矫正,导致飞机侧翻;如果硬度高的双面胶,可以保证切IDLE时MB仍然牢固,不会产生反向矫正。

网友:
要用3M的那种双面胶···

网友(2013-05-03):
硬胶试试

网友:
老老实实的排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