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0接收布线改良后+GPS固定方法+USB数据线藏中心板 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12-10-08):
少说话多上图!
天线固定后一根平行中心板 一根垂直于中心板

巧用中心板中心处的螺丝固定GPS底座(缺点 感觉好像只有一侧固定螺丝 拧紧后感觉有点倾斜应该是PIC板子上面筋斗云的标志有凸起导致的)

由于飞控藏于中心板下面 不方便USB连接 索性一次性连接好 不用时折叠塞入中心板内部(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影响啥的)

欢迎大家多提意见。

网友A:
WK-M在安装时应该考虑好把USB口朝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WK-M在安装时应该考虑好把USB口朝外。

我这个倒是可以插拔 就是 费点儿劲儿 没有说拔了就彻底再插不上了
我就想 如果这样处理没有啥影响 我就打算这样 插着 不用时收进去 不挺方便的?还减少飞控插拔磨损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轴

6轴

网友:
要是再加上电台、iOSD、图传之后,你就会发现再漂亮的走线也是枉然(哈哈),我现在就是了。另外,GPS支架别这样固定,一旦炸了支架,中心板表面很容易被支架刮蹭到,露出内部电路,中心板承载的电流有多大,你应该清楚吧?(这是大疆的技术员告诉我的)

网友C:
请教楼主:不知S800中心板是多少CM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不知S800中心板是多少CM厚?

中心板1.5毫米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心板1.5毫米厚

谢谢了!

网友:
GPS支架底座应该先用双面胶然后上螺丝!既可以减震,又不会脱落!

网友:
布线功夫还是差了点啊

网友:
不错usb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