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X50油机,请老鸟给一配置

楼主(2012-10-08):
现在有了钱,必须得买,担我还没玩过油机,最好能给出参考价,谢谢

楼主:
在坛里也潜了好久了,这个月里就得办这个事,谢谢各位啦

网友:
哈哈,我也想入,帮顶!

网友A:
我的皮带版 尾舵 futaba bls251 斜盘我之前用ace ds1015 后来坏了一个 现在换成bls253了 油门也是253  陀螺gy701 加定速,引擎原厂53 估计现在都是56了 控我用的10chg 2.4g 接受 r6208sb
全套合成rmb 差不多125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皮带版 尾舵 futaba bls251 斜盘我之前用ace ds1015 后来坏了一个 现在换成bls253了 油门也是253  陀螺 ...

能给一个每种的大概价吗?因为有些我能单项买的,比如控

网友B:
淘宝上面不是有个带56发动机,GT5三轴、还有斜盘舵机的套装。5999、我看中!

网友:
我还说出掉x50呢,前两天刚装好的...

网友C:
低压配置:rl56,亚拓二合一,ds1015斜盘,ds620油门,gy701(不要定速就gy520),bls254.

高压配置:rl56,servoking舵机*4(三斜盘,一油门),gy701(gy520好像不支持高压,不推荐),bls256.其实也可以servoking舵机*5,斜盘油门锁尾都搞定,还比bls256便宜.

控我用的是jr,jr和spektrum的各种6通道以上接收机天然支持2s锂电直驱

对了,我一堆飞机里只有一架无副翼,所以说不出来无副翼该怎么配,不过需要找一个支持回传功能并且带定速的,这样布线才能简单一些.

网友:
另外第一次玩油机的话还需要启动器,油泵等设备.如果有一些小周边(比如加油用的油箱密封盖,三通油滤,油堵+油管夹,假火头,ks蛇腹管等),会让你玩起来舒心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压配置:rl56,亚拓二合一,ds1015斜盘,ds620油门,gy701(不要定速就gy520),bls254.

高压配置:rl56,servok ...

谢谢826,有详细清单吗?

网友C:
具体价格上淘宝搜一下吧,不过首先还是得确定你的预算和用途,才能说用什么配置.

网友D:
这个不知道怎么推荐,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理想配置,具体还是在于自己。我的是,机子X50FBL,发动机雷虎53H和原装管,斜盘BLS 351,油门S9253,锁尾S9254,三轴GT5,电源管理GVR-7020,定速是亚拓的(还没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价格上淘宝搜一下吧,不过首先还是得确定你的预算和用途,才能说用什么配置.

好的,我预算有一万之内吧,用作学生训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知道怎么推荐,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理想配置,具体还是在于自己。我的是,机子X50FBL,发动机雷虎 ...

谢谢,我看一下喽,得多少RMB?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面不是有个带56发动机,GT5三轴、还有斜盘舵机的套装。5999、我看中!

能短我一个链接,我看一下喽

网友E:
油机麻烦还是电吧

网友F(2012-11-07):
引用 网友E:
油机麻烦还是电吧
嗯,完全赞同,但还得买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