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MM光轴可以干什么?

楼主(2012-10-08):
上次在废铁站看到了四根40镀铬光轴,犹豫了一下.今天去看,其中一根被老板拿来当撬棍弄坏了,呕血啊.所以赶紧拿下另三根,以后再想想能做点什么.约1.4米一根,两根实心,一根空心的.一共90米收的.有几点碰磕的小痕迹,应该无碍.三根并在一起,严丝合缝.直线精度还在.做个4050雕刻机怎么样?同学们支下招.

两根实心,一根空心的

两根实心,一根空心的

小的是20光轴

小的是20光轴

网友A:
空心光轴没见过。做雕应该可以,还得买直线轴承

网友:
放家里做个装饰品应该也挺不错的

网友B:
放洗澡间里做毛巾杆不错。。。。

网友C:
我需要一根,能否出一根给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洗澡间里做毛巾杆不错。。。。

没看头上和里面都锈了,放卫生间不怕毛巾变黄啊

网友:
重型EDC武器

网友D:
好货。我也有。

网友:
早些天我也收了两根60公分长,两元一斤,叫车床师傅打了两个洞,每根60元用来做纸管

网友E:
空心的做山猪炮到山上装山猪

网友:
要是 50的就更好了。我有滑套。

网友F:
把三个合起来做成一个小铣立柱不行吗?

网友:
我这也有大概二十根直径45长650的圆钢,也在想有啥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需要一根,能否出一根给我呢?

夜大侠是想用做Z轴吧?但是我还没想好怎么用,不然送根给你也不值钱啊.我的垃圾是收来玩的,不出的.所以还请兄弟谅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货。我也有。

老七的大雕刻机开工了吗?我今天试了一下,1.4米长两端架空全力往中间按感觉不到有弹性啊.呵呵~~做大雕刻机应该没有问题,就是架子用方管可能不能胜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空心的做山猪炮到山上装山猪

兄弟好像是阳江的吗?我们很近的哦,有空约你一起上山装山猪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三个合起来做成一个小铣立柱不行吗?

做小行程雕铣刚度应该可以的.

网友:
做成3节棍应该不错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七的大雕刻机开工了吗?我今天试了一下,1.4米长两端架空全力往中间按感觉不到有弹性啊.呵呵~~做大雕刻机 ...

1米两端架住,5KG力,中间掉3丝,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
做台钻  当立柱用

网友:
当定海神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米两端架住,5KG力,中间掉3丝,自己看着办吧。

有强大点的机架固定两端两根一起效果就会不同了.不过  直径*16=长度   40MM直径理论上长度是640MM这样可能会好些.就是行程小了.重要的是,老七你准备怎么干?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强大点的机架固定两端两根一起效果就会不同了.不过  直径*16=长度   40MM直径理论上长度是640MM这样可能 ...

600用2根,500用两根。

行程320*220.

哦也。

网友G:
引用 网友D:
600用2根,500用两根。

行程320*220.

是做固定龙门还是移动的,我在考虑轴承用那种可调的(就是开了条小缝那种)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是做固定龙门还是移动的,我在考虑轴承用那种可调的(就是开了条小缝那种)

固定龙门,配合开小缝轴承。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固定龙门,配合开小缝轴承。

我打算全用厚25宽100的冷拉板做,只需下好料上平磨磨4面,最后上线割,x轴运动部分和z轴总成用15的A3板线割后组装成一体…希望多交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打算全用厚25宽100的冷拉板做,只需下好料上平磨磨4面,最后上线割,x轴运动部分和z轴总成用15的A3板 ...

冷拉钢内应力大,变型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600用2根,500用两根。

行程320*220.

这个行程,估计当铣都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固定龙门,配合开小缝轴承。

轴承座呢?是用那种成品铝座,还是自己D?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打算全用厚25宽100的冷拉板做,只需下好料上平磨磨4面,最后上线割,x轴运动部分和z轴总成用15的A3板 ...

磨床和线割自己都有吗?还是外协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行程,估计当铣都没问题了

是的,就是这个打算。嘿嘿。。。

网友D:
引用 楼主:
轴承座呢?是用那种成品铝座,还是自己D?

轴承座用现成的,再自己开缝加工一下。

现在我在等我的PX32新床。无床,神马也造不成。

网友:
引用 网友D:
1米两端架住,5KG力,中间掉3丝,自己看着办吧。

看来无根,粗也是不打给力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磨床和线割自己都有吗?还是外协加工?

磨床、线割都外协,我是做外加工的,找朋友帮我拿去线割不会贵,材料15的板我这有两张,25厚100宽的冷拉板买5米长,朋友算出没超100公斤,线割只需加工光轴、轴承、螺母及丝杆安装孔和一些凹凸安装位,估计买材料、丝杆、轴承和加工费能控制在2000内,我就怕JJ做出来后加工东西震得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轴承座用现成的,再自己开缝加工一下。

现在我在等我的PX32新床。无床,神马也造不成。

40的箱式轴承一只可能要越50,净要开小缝的轴承好像18吧,所以我就直接在25的板上割60的孔,再在合适的位置开缝紧固直线轴承,个人感觉比用那个箱子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承座用现成的,再自己开缝加工一下。

现在我在等我的PX32新床。无床,神马也造不成。

七哥啊,有开缝的轴承座卖的.我准备用这种开缝的35轴承座,内孔好像是45MM再贴2.5厚的塑带,你觉得可行吗?你的铣床不是现货的吗?怎么这么久没到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七哥啊,有开缝的轴承座卖的.我准备用这种开缝的35轴承座,内孔好像是45MM再贴2.5厚的塑带,你觉得可行吗?你 ...

我也没找到开缝的座子卖。

只能买没开缝的来自己加工了。

我觉得塑带不靠谱。还是用开细缝的轴承好,可以调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G:
磨床、线割都外协,我是做外加工的,找朋友帮我拿去线割不会贵,材料15的板我这有两张,25厚100宽的冷拉板 ...

能控制2000内还不错,40MM的如果行程在合理范围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能控制2000内还不错,40MM的如果行程在合理范围应该没有问题

我说的加工时震动不是由于机器刚性问题产生,而是直线轴承和圆轨的接触面是否会产生共震,因为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敢下手去买材料!我这的棒料660mm长,估计能做到Y轴400行程

网友:
40mm够壮实的

网友H:
线切割割开,可以做钟表车床半圆形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说的加工时震动不是由于机器刚性问题产生,而是直线轴承和圆轨的接触面是否会产生共震,因为这个问题 ...

像老七一样用开缝轴承可以预紧,这个应该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没找到开缝的座子卖。

只能买没开缝的来自己加工了。

你的己经开工了?机架用什么材料呢?什么时候把制作过程贴上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线切割割开,可以做钟表车床半圆形导轨。

还有半圆导轨?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己经开工了?机架用什么材料呢?什么时候把制作过程贴上来学习一下?

嘿嘿,等你的料齐了一起开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嘿嘿,等你的料齐了一起开工。

这可是个系统工程,我还没有头绪,没有开始备料啊.呵呵~~~老七,你用T丝杆还是用滚珠的?用多大的电机?机架准备怎么干?

网友:
我有40光轴的轴承滑台,铸铁的,当破烂给大家玩好了,有空上图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嘿嘿,等你的料齐了一起开工。

7爷经验丰富,想问下我把Z轴设计成轴承固定,光轴运动,这种方式和常见的光轴固定方式在刚性方面有什么差距没?

网友:
引用 网友G:
7爷经验丰富,想问下我把Z轴设计成轴承固定,光轴运动,这种方式和常见的光轴固定方式在刚性方面有什么差 ...

这种方式行程大,通过性强。一般的滑块运动的行程小,通过能力弱。

刚性会稍弱些,可以用材料补强。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可是个系统工程,我还没有头绪,没有开始备料啊.呵呵~~~老七,你用T丝杆还是用滚珠的?用多大的电机?机架准 ...

直接搞2005滚珠丝杆吧。

200W伺服。同步轮减速4倍。伺服转速3000转,4分之一是750转。

F能跑到3750 .做为家用机,我觉得差不多了。

要是直驱,我估计200W伺服不太够力。

机架方铁管焊接。最后统一找正。

50*100*4 方管。

机架外型:500长,600宽,700高。

行程:X 320   Y220  Z250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搞2005滚珠丝杆吧。

200W伺服。同步轮减速4倍。伺服转速3000转,4分之一是750转。

我今天跑遍本地几个铁场都找不到3MM厚以上的方管,悲哀!看来只能用槽钢了.焊接机架需要去应力处理吗?有没有好办法?这也是我一直纠结的问题.我准备用步进系统,预算有限.F值要求2000就可以了.偏重于铣.不过可能会边做边改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今天跑遍本地几个铁场都找不到3MM厚以上的方管,悲哀!看来只能用槽钢了.焊接机架需要去应力处理吗?有没有 ...

最好找方管,槽钢是开口的,稳定性没有闭口的方管好啊!

网友D:
有人用100MM的角铁做过雕刻机,强度也是差得一塌糊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人用100MM的角铁做过雕刻机,强度也是差得一塌糊涂。

我去年用的200MM槽钢做的钢度也不理想啊.呵呵~~所以我准备用两根对焊成方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