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复合弓的滑轮轮槽怎么编程序铣?

楼主(2012-10-08):
最近迷上了复合弓,但是口袋里没钱。买不下动辄几千的弓。就动了diy的念头。
这个滑轮外形好铣,那个轮槽怎么编程序?用什么刀干?

网友:
轮槽要用到A轴了吧

网友:
轮廓用三轴立铣,线槽用车铣加工中心。

网友:
既然楼主打算做这轮子,所以想问问楼主关于这种异形轮对力矩的变换效果和对自己设计的玩具在力学方面是怎么考虑匹配的?

网友A:
不知道T型到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T型到是否可行

應該可以!~

网友B:
简单的很,自己用光轴做个刀杆,再用旧铣刀或者钨钢棒磨个刀头,一两个小时就能搞定。

编程时用轮廓削铣,用高级选项,导入导出进刀退刀,引导半径做大一点,就不会撞刀。

每一层加工量小一点。

非常容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很,自己用光轴做个刀杆,再用旧铣刀或者钨钢棒磨个刀头,一两个小时就能搞定。

编程时用轮廓削铣 ...

好办法,学习了

网友:
这个东西的力学原理很有趣,材料也很关键,要轻又要非常的坚固。

网友:
这东西,最好建议用分度头做,球刀铣槽!
要不三轴也可以,有现成的T型刀卖(刀刃还是圆弧的)!

网友C:
呵呵,原来这个坛子也有很多复合弓爱好者啊~~ 我已经DIY了一个三角复合弓~~ 当时线槽轮子编程也是考虑了好久~~
我用的是T型铣刀~ 用的电主轴,转速15000转, 编程的时候,单独挑出的外轮廓线,每次下刀0.1mm 。
楼主注意 一定要把引导线做长一些,防止撞刀。

网友: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是上四轴,用R刀。
   没有四轴就用成型刀,轮廓铣就行了。
  如果成型刀也没有,用T型R刀层铣也行。
  连T型R刀也没有就用锯片铣刀层铣,在打磨。
  锯片刀也没有的话那就只有用手指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呵呵,原来这个坛子也有很多复合弓爱好者啊~~ 我已经DIY了一个三角复合弓~~ 当时线槽轮子编程也是考虑了好久 ...

不明白复合弓的原理,关键是没见过也没摸过。

求解真像。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很,自己用光轴做个刀杆,再用旧铣刀或者钨钢棒磨个刀头,一两个小时就能搞定。

编程时用轮廓削铣 ...

实在是高,我只想到了T型的R刀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实在是高,我只想到了T型的R刀

T型R刀,适用于电主轴和小铣床, 自制的那种,感觉只能是低转速,放电主轴上,动辄1万多转,是不是没法用啊?

网友B:
回楼上兄弟,合适的成型铣刀很难买得到,有时逛几个小时也买不到,不如自己磨一把,多大尺寸由自己定,磨完后只要测量准确,按实际尺寸编程,加工完精度也不会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楼上兄弟,合适的成型铣刀很难买得到,有时逛几个小时也买不到,不如自己磨一把,多大尺寸由自己定,磨完 ...

嗯,您说的没错,当时为了买T型R刀,实在是花费不少精力~~ 后来买到了,不会用,断了3把刀,一把将近20块钱啊~ 心疼。

我没有机器自己磨刀,唉,看来DIY,真是无底洞。总是少这,少那儿的。

网友:
自制的铣刀,动平衡很难做的很好,是不太适合高速电主轴,比较适合主轴刚性好的铣床。

网友B:
如果没有机器自己磨刀,可以做个小砂轮附件,用铣床主轴,如果铣床已经改了CNC,就有一台数控磨头,磨刀就容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很,自己用光轴做个刀杆,再用旧铣刀或者钨钢棒磨个刀头,一两个小时就能搞定。

编程时用轮廓削铣 ...

谢谢,高手一下就说明白了。这周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明白复合弓的原理,关键是没见过也没摸过。

求解真像。谢谢。

7哥,这个是很man的运动,感兴趣了就会入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机器自己磨刀,可以做个小砂轮附件,用铣床主轴,如果铣床已经改了CNC,就有一台数控磨头,磨刀就容 ...

25lv改的数控,求解如何用铣床磨刀。没这么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原来这个坛子也有很多复合弓爱好者啊~~ 我已经DIY了一个三角复合弓~~ 当时线槽轮子编程也是考虑了好久 ...

,最近也对三角着魔了。
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也对三角着魔了,车猎方便。
我的qq35429329,向你学习
有兴趣d猛禽不?

已经加你啦~~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也对三角着魔了,车猎方便。
我的qq35429329,向你学习
有兴趣d猛禽不?

可是你没有反应呢~~

楼主:
呵呵,正要关机准备睡觉呢,明天前两节有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T型到是否可行

普京總統果然好見識
一語驚醒夢中人
這應該是diy中最簡單的方法
如果有輪槽的剖面圖
去磨把專用刀更好

网友:
见识了!

很强大的弓啊!能千步之外取人性命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呵呵,原来这个坛子也有很多复合弓爱好者啊~~ 我已经DIY了一个三角复合弓~~ 当时线槽轮子编程也是考虑了好久 ...

玩这个东西,如果不伤人的话,好像不 违 法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玩这个东西,如果不伤人的话,好像不 违 法 吧。。。。。。。。。

不违反,复合弓属于合法的运动器材。
因为它没有蓄力激发装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T型R刀,适用于电主轴和小铣床, 自制的那种,感觉只能是低转速,放电主轴上,动辄1万多转,是不是没法用 ...

也是,要么转速打低点,减小吃刀量了,慢慢啃

网友:
引用 楼主:
25lv改的数控,求解如何用铣床磨刀。没这么干过……

                                            把铣床改造成数控磨刀机

1用金刚石砂轮做一个磨头,因为金刚石砂轮尺寸精度高一些,而且耐磨,如图。

2自己车一根精度高一些的光杠用来安装砂轮,装在铣床主轴上,如图。

3仔细测量砂轮的尺寸,在软件里刀具建模,编程时以砂轮为刀具,钨钢棒为工件,可以磨成自己想要的形状,尺寸
的刀具。

4加工前的对刀很重要,要一个丝,一个丝的来碰数,对好刀确定好坐标零点,开动程序,OK.

网友(2014-09-08):
都屌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