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第一代 FF升级版 不能解锁 所有的办法都试了..... ...
天地飞第一代 FF升级版 不能解锁 所有的办法都试了........

楼主(2012-10-08):
郁闷呀

网友A:
玩四轴了,就换个好一些控吧,最低也得天7吧,好歹也得找一个dr endpoint都可以设置的吧,看看说明就知道为什么不能解锁了

网友B:
兄弟!我的配置和你一样!可以的

网友C:
这个问题是因为天6的控微调中立点不准确造成的。
解决的办法是把油门的微调下拨到底,然后再正常步骤弄,应该解决了!

网友B:
开五通道——多慢绕几圈————油门打到最大----------关五通道————拔飞控电——————关遥控器-------开遥控器-------飞控加电—————再触发(如果两边朝下不行,则两边朝上)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老宋在这里鞠躬了,呵呵。这两天出差,没顾上调,回家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