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代,又想搞4轴

楼主(2012-10-08):
    请叫啊。没有人代着玩,又想玩4轴,请教大家给推荐个物美价量的4轴,全套。谢谢

网友:
没人带,这个没什么关系。选择四轴商品飞控 就成了。呵呵,不想太折腾选择 而且便宜 选择兔子, 一步到位 贵点的就选择 NAZA。 机架,一抓一大把。电机便宜的就选XXD好了 电调ZTW20A 好淫20A 乞丐版的  个人观点,楼下继续。

网友:
小瓢虫,价低量又足

网友A:
NAZA+GPS+朗宇X2212 980KV+好盈天行者20A+DJI F450机架+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NAZA+GPS+朗宇X2212 980KV+好盈天行者20A+DJI F450机架+控

这个配置包你爽飞

网友B:
刚入门就naza=一坠万串钱

网友:
四轴确实费钱,不是因为损坏问题,而是因为中毒问题,就像一句诗,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入门就naza=一坠万串钱

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

网友:
同样和楼主一样的问题,入门级的四轴,求经典配置

网友:
2216电机,1045或者1147桨,兔子或者NAZA飞控,20A电调,2200mHA电池,450或者550级别的机架,差不多了

网友:
还是用FF 吧便宜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NAZA+GPS+朗宇X2212 980KV+好盈天行者20A+DJI F450机架+控

一套多少钱

网友:
建议先瓢虫后450加na za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套多少钱

1200+900+320+160+160+控 控推荐稍微好点的 如T8FG或DX8等

网友:
我还不是,所以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
可以参考下别人  现成的设备  配置

网友D:
自己慢慢摸索 走了太多的弯路了。

网友E:
四轴应该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