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寸sbach EPP 动力

楼主(2012-10-08):
天翼的48寸sbach 342,EPP材质。装好了以后试飞发现飞航线很舒服,但是动力严重不足。。100%油门吊机,汗。。并且筋斗半径很大(可能是舵臂有点短的原因,但也不确定),横滚很慢。(已经是150%舵量了)飞起来很稳,但一点都没有3D机的灵活(飞习惯KT板了,呵呵)动力:银燕2820,919KV   2200mah电池 12*6的浆 按理应该飞起来很爽啊,百思不得其解  只不过在调机的时候小炸了一下,电机轴稍微有一点点弯。谁能帮我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标准舵机臂是有点短,不十分灵活。加长或者临时减一点舵角。我电机用郎宇2820很爽啊吊机感觉应该不到四分之三吧,乾丰仿apc13x6.5的桨。你看看桨用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舵机臂是有点短,不十分灵活。加长或者临时减一点舵角。我电机用郎宇2820很爽啊吊机感觉应该不到四分之 ...

可能我的桨不大对劲,12*6的,也是乾丰的桨,我的电调是好盈天行者40A,不知道用13的桨能不能受得了

网友A:
我也是那电调,没事,谁也不推满了油玩命飞

网友B:
银燕2820 kv919 标称拉力1600g 小了。如果是银燕 要用GT2820 kv850 或者 kv985 起码都用13寸的桨。用朗宇2820 kv820 用4s电 上12*6的桨。如果kv920 13寸桨正好。
我觉得电机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那电调,没事,谁也不推满了油玩命飞

那就好~只不过那个电机座不大靠谱啊,推全油能看到明显电机往前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银燕2820 kv919 标称拉力1600g 小了。如果是银燕 要用GT2820 kv850 或者 kv985 起码都用13寸的桨。用朗宇28 ...

我电机是按照坛子上推荐的买的,看视频别人飞3D飞的那么爽,到我手里就只能飞航线了,纠结啊 如果用3s 2200电的话换什么电机合适呢?

网友C:
我的配置基本和你一样,就是电机不同,我用朗宇2814 890KV,13X6的木桨,其它一样,4/3油门左右就可轻松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配置基本和你一样,就是电机不同,我用朗宇2814 890KV,13X6的木桨,其它一样,4/3油门左右就可轻松吊机 ...

好的,我换13号桨试试,你吊机的时候感觉舵面灵活吗?我感觉舵效不是很明显,可能是桨小了,螺旋桨下洗气流不够

楼主:
很感谢大家这么热心的回复,过几天就把桨换了,测试了以后给大家反馈结果!

网友D:
应该是桨的问题,另外,舵面得45度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桨的问题,另外,舵面得45度以上

飞机炸了,得修几天,修好以后换桨试试~ 请问舵面45度以上的话除了要加长舵臂,还能怎么办?加长舵臂很难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我的桨不大对劲,12*6的,也是乾丰的桨,我的电调是好盈天行者40A,不知道用13的桨能不能受得了

我的配置和你一模一样,换13*6.5的桨比12*6的要好飞,但是13*6.5的桨这个电机全油门下电流是48A,所以我设了油门曲线把最大油门设成80%,控制在40A内,吊机不是问题。过会我找个上次飞的视频给你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我的桨不大对劲,12*6的,也是乾丰的桨,我的电调是好盈天行者40A,不知道用13的桨能不能受得了

我的配置和你一模一样,换13*6.5的桨比12*6的要好飞,但是13*6.5的桨这个电机全油门下电流是48A,所以我设了油门曲线把最大油门设成80%,控制在40A内吊机不是问题。过会我找个上次飞的视频给你看看。

网友:
LZ 我刚刚看错了 我电机是EMAX的GT2820KV985的,不是919,919kv上13寸应该没有问题,不过最好测一下电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标准舵机臂是有点短,不十分灵活。加长或者临时减一点舵角。我电机用郎宇2820很爽啊吊机感觉应该不到四分之 ...

13X6.5要用4s拉

网友:
我也有一台 这个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电机是按照坛子上推荐的买的,看视频别人飞3D飞的那么爽,到我手里就只能飞航线了,纠结啊 如果用3s 22 ...

朗宇 2820 kv920 13*6 豪客 A型桨  吊机航线 很爽。声音也听起来舒服。

我一开始买了kv820的 结果13寸桨动力不爽,爆*不够,14寸桨反扭大,现在就换了kv920的电机。可怜了我的188块rmb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电机是按照坛子上推荐的买的,看视频别人飞3D飞的那么爽,到我手里就只能飞航线了,纠结啊 如果用3s 22 ...

没推荐银燕啊,都是双天或者朗宇。你那个银燕推荐的桨都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配置和你一模一样,换13*6.5的桨比12*6的要好飞,但是13*6.5的桨这个电机全油门下电流是48A,所以我设 ...

飞得很好,场地太无敌了,那狗很有趣哈
这级别飞机,起飞重量在1150克左右,推荐动力是2820(3542) 940KV  13*6.5 3S2200 。电池能有25C,应该可以。暴力就算不上了。
想动力充足点的话,可以考虑用800KV 4S1800,吊机不用一半油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13X6.5要用4s拉

30E尺寸上4S比较少吧,用4S一定很爽,而且2820 920KV上13X6.5的桨用4S会死吧,好像得60A电流了

网友G:
其实1.2 EPP用2814 1000KV  WOOD:13X5  就可以爽飞了。
40A 好盈足够。而且2814比2820轻了60克左右。所以飞行效果比2820好得多!
但注意:2814用APC 13X6.5E 吃力,飞是可以,但有点超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其实1.2 EPP用2814 1000KV  WOOD:13X5  就可以爽飞了。
40A 好盈足够。而且2814比2820轻了60克左右。所以飞 ...

2814不管是什么配置,飞现在市面上的30E 3D是肯定不够的

网友G:
现实是够的,我现在正在飞着呢!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实是够的,我现在正在飞着呢!
呵呵!

请问是什么机型,起飞重量多少?

网友G:
就是skywing 的1.2米  EPP 呀
我称了重量,加上2200电池才1100克。
而且我飞时主要是用1800毫安的飞,飞机重量保证在1020克左右。吊机加速上升都非常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E尺寸上4S比较少吧,用4S一定很爽,而且2820 920KV上13X6.5的桨用4S会死吧,好像得60A电流了

我40E AJ330 在用这套动力 不死!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是skywing 的1.2米  EPP 呀
我称了重量,加上2200电池才1100克。
而且我飞时主要是用1800毫安的飞,飞机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配置和你一模一样,换13*6.5的桨比12*6的要好飞,但是13*6.5的桨这个电机全油门下电流是48A,所以我设 ...

飞的真好!~谢谢你的建议,我试试看~

网友:
用的什么电池?

网友H:
我的改了OS46发动机上去,爽飞

网友:
用双天3548吧,用建议配桨,爽死你。舵机用s3156,百炸不坏,而且反应速度快。

网友:
桨小了,13*6.5正好
什么牌的电机都差不多的,不如电调的差距明显

网友:
双天3542 950KV 40A 好盈天行者 辉胜MG90 13*6桨 3S 2200 很好飞。

网友:
楼主发错版块啦

楼主(2012-12-09):
已经很久一段时间没有飞了,前两天换好了1365的桨,电机更换为朗宇2820试了试,果然推力大了很多,飞起来感觉好多了。换完大桨以后除了拉力大了以外,还有个感觉就是飞行速度比原来慢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很久一段时间没有飞了,前两天换好了1365的桨,电机更换为朗宇2820试了试,果然推力大了很多,飞起来感 ...

KV 多少啊?
800的 慢正常
920的 应该差不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KV 多少啊?
800的 慢正常
920的 应该差不多啊

是KV920的电机,飞起来拉力足够,但阻力很大的样子。类似于汽车挂一档,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