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系统,求指点

楼主(2012-10-08):
今天见识了发那科车床系统,那是相当的麻烦。说明书4本,每本400页以上,根据说明书内的表述来看,4本还不是全部。
故障现象为:设定主轴转速为500时,加速时达到330,由高速减到500时达到380;设定主轴转速为1000时,加速时达到1000,由高速减到1000时达到1100;设定主轴转速为1500时,加速时达到1450,由高速减到1500时达到1620;
用户嫌速度差距太大,想要接近,不知应该调哪个参数?第一次接触这个,看说明书头都大了,有没有用过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原来是不是这样?如果以前不是现在才出现的那么多数是主轴编码器损坏,如果以前都是的话这个要设置变频器参数,具体我也忘记了那个参数号

网友:
我只会基本操作,帮顶了,建议发到专业数控论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不是这样?如果以前不是现在才出现的那么多数是主轴编码器损坏,如果以前都是的话这个要设置变频器参 ...

谢谢指点,用户说以前不这样,变频器也没动过。
根据您的描述,应该是编码器坏。可我觉得不像,因为转速重复性很好。说明书看了好久,没有找到这个参数,如果系统里没有这个参数,那倒是好调理了,因为不了解系统,一下午一直在说明书里找相应的参数。

网友:
学校两台法拉克系统的加工中心都因为电池没电报警闲置了,工厂小孩没有按照说明书自己更换电池,导致数据丢失,现在都没法运行。给厂商打电话,修复一台报价七千,真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用户说以前不这样,变频器也没动过。
根据您的描述,应该是编码器坏。可我觉得不像,因为转速 ...

如果这样的话编码器无疑,检查引线看下编码器轴承,这个编码器不太贵,一千左右吧

网友:
也不一定你试试车螺纹如果不乱扣编码器就没有事

网友:
PID 速度前馈 加速度前馈 这几个参数吧 只能帮你猜一下 没玩过啥系统

网友B:
有个  参数设定的   具体什么号  我忘了    有时间给你差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  参数设定的   具体什么号  我忘了    有时间给你差看下

哦,还是有个参数?记不记得参数大概的名称?

另外有没有可能是梯形程序被修改了,有工程师为了维修其他机床读过梯形程序,读过后机器就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还是有个参数?记不记得参数大概的名称?

另外有没有可能是梯形程序被修改了,有工程师为了维修其 ...

那进入pmc看下转速对不对修改回来试试

网友:
哈哈。个人认为。。这个机床如果编码器是单独设置的,并且主轴是伺服驱动的。。。(很多低档和中档的编码器并不在主轴电机端部)那就是编码器皮带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