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SX7 固定翼模式 怎么设置3段开关 谢谢

楼主(2012-10-08):
DSX7  控   6100E接收器       刚买的飞控  A3PRO      飞控有3段模式     想在控上设置一下3段开关 请高手朋友告诉一下 谢谢

我现在吧开关通道插在6100E起落架通道上了  但只有2个波段     在DSX7最右上角那个开关是3段的  但不知怎么设置     6100E接收器上有一个AUX1通道

网友A:
Jr dsx7遥控设置右肩部3档开关方法举例:
1:将对应接收机6通道Aux1对应FLap

在input select项下设
Aux2: aux2 sw
Aux2 trim: act

FLap: system
Flap trim:act

2:
在flap system项下设:
               flap             Elev
Norm    Dn 100%        0      外侧
Mld.       0%.                0      中间
Land      Up   100%      0     内侧

Auto land        Thro     INH

楼主:
引用 网友A:
Jr dsx7遥控设置右肩部3档开关方法举例:
1:将对应接收机6通道Aux1对应FLap

非常感谢朋友  谢谢   请问input select  在哪里  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