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工具自制硬轴全过程,含【测试视频】

楼主(2012-10-08):
材料:铝合金管内8外10  1根

         磨具顶杆 M3       1根

         法兰轴承3*8*4    2枚

         压力轴承3*9       1枚

         桨叉M3              1个

         铜桨432             1支

         自锁螺母             1个

         塑料玩具船壳       1个

铝合金管  磨具顶杆  法兰轴承

退火

自然冷却,勿帮助冷却

都烧黑了

准备套扣

弯个弯,不然夹不住

还可以吧,记得套完扣再淬火加硬度

压力轴承  桨叉  铜桨  自锁螺母

桨叉顶丝位置用锉刀锉个豁口

漂亮吧

组装完成

上船试试

试试支撑位置

截取合适长度

灌油,车用美孚高温润滑油

环氧固定

楼主:
测试视频:船壳是塑料壳,视频中的声音基本是船壳共振和桨产生的风声
PS: 电机2218  KV3500   电池A123  3S1P   转速约等于3500*9.9=34650

     上LIPO应该问题不大

谢谢观赏!

网友A:
手工不错 不过不如自己买一个!你买那些轴承 配件 工具电费 差不多也能买一个全新的轴了!

楼主:
你这是要我公布成本啊,工具电费这些也算啊?
电摩100,一般玩模型的周围朋友总会有人有的,借一个,电费煤气费水费油费自理
铝管  顶杆  板牙  这些东西都很便宜,淘宝一下就知道价格了
板牙也是最普通最普通的

网友B:
顶顶顶~~~~回来帮我做两根避震芯吧~~~

网友:
羡慕楼主这种diy精神

网友:
支持DIY,我也自己做轴。一来成本很低,二来想改就改,想换就换,三来比买来的低价轴性能要好。

网友C:
顶!退火要到位!
上牙后有再淬火吗?
不然----------后果严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顶顶~~~~回来帮我做两根避震芯吧~~~

明天再说,今天不想动了

网友D:
普通淬火有油淬油也可以啊
自然冷却接触空气渗碳严重,增加脆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退火要到位!
上牙后有再淬火吗?
不然----------后果严重啊!

这个能退多少就退多少吧,我也不知道他当初多少度淬的火,咱自己家里没那条件呀
不过烧红了以后,我是多烧了一会的,大概不到1分钟吧,煤气炉温度也就那样了
板牙用了2个,一个攻牙,用一个新的再走一遍
淬火了,不淬火我怕他高速起来不够硬,尤其桨万一不平衡就弯了
不过淬火没扔油里,扔水里了,不过看着还行,不知道油跟水出来的效果差别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普通淬火有油淬油也可以啊
自然冷却接触空气渗碳严重,增加脆性。

这个这个我不懂,只听说最好是油,水也可以,原来是会掺碳啊
下一根轴用油淬火试试,也是,低碳钢硬度大

网友E:
不是说自然冷却,怎么淬火又是要用水加快冷却,没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不错

烟儿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说自然冷却,怎么淬火又是要用水加快冷却,没太明白

我不是专业,我也是听朋友说的啊
退火就是用高温烧,然后自然冷却,使其硬度降低(珠光体组织
淬火 是高温烧,然后急速冷却,使其硬度增加(马氏体组织

淬火 蘸火 是一回事,蘸火是淬火的俗称

详细的百度百科可以搜到

网友:
有这个爱好,好事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这个我不懂,只听说最好是油,水也可以,原来是会掺碳啊
下一根轴用油淬火试试,也是,低碳 ...

看材料而定的、。45号放油里就搞不硬  含碳金属就要渗碳淬火。。放油里一般是调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材料而定的、。45号放油里就搞不硬  含碳金属就要渗碳淬火。。放油里一般是调质

真的深了,有点听不懂了
我用的是SKD61顶杆,这个适合用油还是水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深了,有点听不懂了
我用的是SKD61顶杆,这个适合用油还是水啊??

61的料都是油淬的

网友G:
LZ你这浆用错了吧!你用半浸浆来当全浸浆跑

网友:
对的 楼主用的是淬火的顶杆,那个尺寸很准而且也很直不容易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你这浆用错了吧!你用半浸浆来当全浸浆跑

这都被你发现,厉害啊,手里没有全浸桨, 那这个先凑合试试
另外半浸桨能客串一下全浸桨吗??

网友:
哎呀  淬火就是使金属全部或部分奥氏体化,然后以大于临界冷却速度的冷速快冷到一定比例等温区以下进行马氏体(或贝氏体)转变的热处理工艺
渗碳是热处理检查的指标之一,渗碳会使表面应力集中从而易开裂脆断,渗碳也会带来一定好处就是使金属表面硬度增加。但是对于你来讲这是没有用处的。
淬火中蘸水蘸油是使其快速冷却而在冷却过程中少渗碳的方法之一,最好的方法是排空气淬火,硝盐等温回火,但是没有机器又做不到。

楼主:
太深奥了。。。。。。

网友:
自制精神可嘉,下次攻丝不要夹那么长,好操作。支持!

楼主:
夹长了是因为怕损伤硬轴,夹末端,最后末端是不要的
不过确实长了以后套扣费点劲,不稳当,晃来晃去的

网友:
管你那么多,来吧!顶一发!

网友:
螺旋桨怎么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能退多少就退多少吧,我也不知道他当初多少度淬的火,咱自己家里没那条件呀
不过烧红了以后,我是多 ...

直接不锈钢的不需要退火 淬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深了,有点听不懂了
我用的是SKD61顶杆,这个适合用油还是水啊??

SKD系列 51 61 一般是放油! 楼主厉害啊 这材料都攻牙。我以为是 65MN (弹簧钢)ne

楼主:
51 61是硬度大吗?我用了2个板牙,第一个出槽,第二个走一遍,就规矩点了,要不毛刺太多,螺纹也浅
不过板牙没完全坏,还能继续这样组合着套

螺旋桨是TFL做的,我买TFL的

网友:
桨叉那个的缺口用锉刀?

网友:
有必要加润滑油吗?

网友:
两端的杯士轴承要上螺丝胶和铝管胶合吗?

楼主:
缺口是用小锉刀锉的,几下就搞定了
润滑油是为了防水,减少震动
我没上胶,塞进铝管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劲能卡住,高速的时候也没跟着转,就没上胶,应该是上螺丝胶保险

网友(2014-03-06):
引用 楼主:
这个这个我不懂,只听说最好是油,水也可以,原来是会掺碳啊
下一根轴用油淬火试试,也是,低碳 ...

用油要小心油着火了,注意安全啊

网友H:
《金属材料与热处理》。。。。。。。。我跟富佳的专业必修课。。。。怎么不给我们打电话啊,哈哈
周末中午活动不?这两天天气不错

网友:
谈点我理解的帖子中提到的钢材的热处理概念,通俗地说吧,淬火(蘸火):中碳钢、高碳钢加热然后急速冷却的过程,材料硬度明显增大,很难再切削加工,具体用油还是水冷却要看钢的含碳量,也要看想达到的硬度。调质:是先对材料淬火处理,然后高温回火,可以适当提高材料硬度,同时提高韧性,调质后材料性能好可切削加工。渗碳:一般用于低碳钢,材料表面渗入碳元素,然后淬火,材料表面硬度明显提高,心部保持较好的韧性。退火:用于降低材料的硬度和内应力,一般是加热保温随炉慢慢冷却。

楼主:
引用 网友H:
《金属材料与热处理》。。。。。。。。我跟富佳的专业必修课。。。。怎么不给我们打电话啊,哈哈
周末中午 ...

。。。你到论坛里来约活动,你是真不想让我看到吧?昨天还给老孙打电话,小杨也能出来,那就周末吧,周六?找个尘土飞扬的地方

网友:
楼主,不实际啊! 走了一圈淘宝, 你说的配件卖下来比 买套硬轴总成还要贵很多

网友:
ceng114477发表于2014-03-08 02:58:57
楼主,不实际啊! 走了一圈淘宝, 你说的配件卖下来比 买套硬轴总成还要贵很多
多做不就便宜了!做一个啥都贵!

网友:
支持DIY  楼主好手艺

网友:
自己做的贵那谁还愿意自己做轴

网友(2014-05-09):
引用 网友A:
手工不错 不过不如自己买一个!你买那些轴承 配件 工具电费 差不多也能买一个全新的轴了!

哪里有这种船轴卖 我的恒龙3810想换这种船轴 谢了 QQ937305179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真棒。

网友:
以前都是委托搞机械的朋友帮忙,现在可以自己试试了。。。

网友:
铜浆都是40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顶!退火要到位!
上牙后有再淬火吗?
不然----------后果严重啊!

淬火后果很严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视频:船壳是塑料壳,视频中的声音基本是船壳共振和桨产生的风声
PS: 电机2218  KV3500   电池A12 ...

手工很棒,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2014-06-12):
动手能力强赞一个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到论坛里来约活动,你是真不想让我看到吧?昨天还给老孙打电话,小杨也能出来,那就周末吧,周六 ...

qing请问你做的硬轴
选择铝管 可以选用不锈钢吗?区别在哪里
你选择磨具顶杆 可以使用不锈钢棒吗?区别
你用压力轴承 作用是啥
谢谢了  我也想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qing请问你做的硬轴
选择铝管 可以选用不锈钢吗?区别在哪里
你选择磨具顶杆 可以使用不锈钢棒吗?区别 ...

不锈钢不好加工,重量大,负载大,压力轴承轴承可有可无,有聚四氟垫就足够了

网友J:
嘿嘿,顶一个!因为跟我做的一样想法。不过我没弄到楼主那么麻烦,退火淬火还攻丝。我直接截取合适长度磨具顶杆,磨2个顶丝槽,桨叉+桨+尾套就好了,都用顶丝固定,注意上螺丝胶就好了。改装玩具船的低成本利器。不过磨具顶杆要仔细挑选,很多都不直。

网友:
手艺高强,热处理金加工全能,学习了。

网友:
楼主轴承叫什么轴承,铝管多大轴经。哪里能买到,麻烦楼主给个详细点的清单,火头我也自己也做个,我也想改个船,谢谢 楼主了,

网友:
收藏了!好手工

网友:
自己攻牙最大的问题是容易不同心。
螺母装上后运转起来震动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J:
嘿嘿,顶一个!因为跟我做的一样想法。不过我没弄到楼主那么麻烦,退火淬火还攻丝。我直接截取合适长度磨具 ...

尾套是用顶丝顶上的吗?不担心松动桨脱落吗?

网友:
楼主好手艺!!感谢分享!!

网友(2014-09-23):
中间的轴能用单车的幅条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