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人做卡的么?咨询个问题。

楼主(2012-10-08):
就是 层压机 层压的是PVC板材对吧?那如果要吧图片压印在PVC基材上。是用什么样的图片材料?普通喷墨打印出来的可以压么?还是需要专门的颜料制作的图片?图片的基材有要求么?看到层压机是用高温的。普通相片能否层压在PVC基材上呢?喷墨打印纸这样的材质可以么?层压的时候图片表面是不是还要加一层膜?类似过塑的那种。我知道TB有卖。谢谢了

网友A:
批量的卡都是用海德堡印刷机油墨印了再层压的 喷墨是水性墨 基材上面除非有涂层 否则是不会吸附墨水的 会打糊 但是现在广告店也有简易的办法能做证件的 具体怎么做的就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B:
这个问题应该去广告制作论坛提问,楼主可百度和淘宝“免层压卡”,制作不复杂,有彩色喷墨打印机即可购买原料制作,但是彩色喷墨打印机一定要用原装墨水或者是颜料墨水,否则十天八天就褪色,那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