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的疑惑:为什么铣床镗个大孔这么容易,而车床难得要死

楼主(2012-10-09):
今天在工件上开几个大孔深80MM,一个在铣床上弄,不到五分钟一个40MM孔搞定了

另外一个考虑和外圆同心在车床上弄,半小时了还在弄,内孔各种毛糙,

期间还发现了一个问题,尾顶内孔或者外圆磨损,间隙大,刀具跟着工件晃,

请教下坛里朋友,熟练工车床上镗这种孔,一般需要多长时间?

我的工序是先上13MM钻头,然后开始镗,第一把镗刀小了,直径9MM,材料不好,震刀让刀,

粉状出屑,进度相当慢,只有镗到16MM以上了才可以换成大刀,时间就浪费在这一道工序上。

网友A:
车床是工件旋转铣床是工具旋转,它们在加工中是存在实质的区别,工件旋转对镗刀要求更高,车床上使用内孔车刀(钩刀)加工比铣床质量要好,但镗孔铢床要好

网友:

胡说。

网友:
车床到不知道,我们厂里加工中心镗直径35mm以上的孔是先用28.2的钻头钻孔,然后20R0.8的铣刀铣孔,有公差要求的话剩3mm开始镗。为嘛不在铣床上干啊,用分中棒分下中然后镗的话中心顶多差个1-2丝

网友B:
八戒發這種文肯定被罵的

兩種機床精度及刀具正常狀況之下
車床的效率永遠比銑床高
無論是內孔,外圓及平面
請記住"能用車的就別用銑的"
因為生產效率沒法比

你這狀況應該是你手上的銑床精度高,車床精度爛所導致的
大陸朋友挑車床專挑導軌磨損小的
從沒看過挑尾座的
而台灣人大部份是挑尾座
因為導軌和尾座相比
修導軌比修尾座簡單的多

尾座孔磨損時因為梯形內螺紋左牙實在不好車
所以大部份的修復都是用鑲的
我的車床就是兩個月前用鑲的方式修復的
改天再上圖吧
還有別跟我說用攻牙的方式
台灣賣四分acme螺絲攻一支要12000台幣(2400元人民幣)

除了尾座磨損外
錐柄也是會磨損的(或是工廠根本就是亂作的)
修好了尾座才發現插上論壇裏收來的可調鉸刀及六十年前的mt3鑽夾頭一樣會晃
但插上nachi的錐柄鑽頭卻是完全不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八戒發這種文肯定被罵的

兩種機床精度及刀具正常狀況之下

学习了,买车床原来要看尾座啊。。看来被误导了。努力攒钱中,打算先买个铸铁的雕刻机玩玩

网友:
我只有车床 没有铣床。干什么都用车床。。。。

网友:
我是来顶委员长的

网友:
学习了,能用车就不用铣。

网友C:
“期间还发现了一个问题,尾顶内孔或者外圆磨损,间隙大,刀具跟着工件晃,”

你镗孔用尾座干什么?  你不会是可调镗刀装尾座上了吧??

网友D:
如果上毛胚料第一次不用打表是吧?反正外面不规则

网友D:
我也在想钻孔呢,9斤的铁不知道会不会把我的210给脓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间还发现了一个问题,尾顶内孔或者外圆磨损,间隙大,刀具跟着工件晃,”

你镗孔用尾座干什么?  你 ...

开始先用中心钻开定位孔,然后上钻头,可能是钻头不直,就和工件一起晃了

有了底孔才可以开始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八戒發這種文肯定被罵的

兩種機床精度及刀具正常狀況之下

呵呵感谢Y大解答,所以说我现在发贴要冠以“菜鸟”为头衔发贴,减少被骂及误导别人的机会

因为我现在做的工具里面铣刀弄得比较多,可能是这个原因,看来要好好研究下车床用的镗刀了

网友:
大钻头硬钻肯定要晃  在车间的时候 C620床 45钢 30的钻头硬上 尾座也晃悠

网友E:
学习了,老蒋(ydnline)你什么时候能发帖让大家也学一下怎么才能镶的办法修复啊???谢谢了

网友:
从校长那里又学习了,哈哈

网友F:
这几个星期在修机床,用得最多的就是四爪,中心架,因为都是些不规则的东西要镗孔,比如电机座丝杆座等,我要在圆钢上钻个32的孔做30螺杆的座,先打中心孔,然后12的短钻头上,转速400,这个孔可以不钻通,钻头刚度是重点,也可以钻到短的这根进完后再换长的12MM的钻,钻穿后用18。5的钻,然后22的钻,最后用32的干,转速是最重要的因素,钻头越大转速越慢,32钻头用的几十到百来转而已,慢慢转大口吃,铁削是很大的一块块,非常的爽,如果用300-500转会把钻头烧坏甚至震断。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八戒發這種文肯定被罵的

兩種機床精度及刀具正常狀況之下

委座最近好像欠大家好几篇文章了,好像有铣床教程、蒸汽机还有啥来的,忘记了。委座啥时候补齐啊!~大家都等委座大作了!

网友:
我的破车是23.6MM钻头直接上,通孔挺好的,做电主轴座子65MM孔深60MM,搞起来蛮快,但不会几分钟就给搞定了,主要是钻头还是不够粗,不过这个23.6的钻头钻起来很轻松,铁屑出的一大坨一大坨的,转速我的破车只有500多转可以用了,齿轮破了一个

网友H:
哈哈。。40的孔车床不好镗。刀装到尾座本身就是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哈哈。。40的孔车床不好镗。刀装到尾座本身就是错误

没有的啊,只是钻头装到尾座上,今天用了成品焊接车刀来镗,

效果出奇的好,0.1-0.4MM进刀,都是刷刷刷的出屑,几下就扩孔了

要知道,之前我用自己D的镗刀弄了一个小时(没D好,各种震刀让刀,粉状出屑),也没见孔大多少,要从13MM弄到34MM

没有合适的刀具,实在痛苦,有时间要好好研究下车床用镗刀。

网友:
晃动是钻头定心不准而已,操作不当所致。
再 就是底孔太小了,留两毫米余量足够(当然要考虑机床的加工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八戒發這種文肯定被罵的

兩種機床精度及刀具正常狀況之下

继续  跟 校长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的啊,只是钻头装到尾座上,今天用了成品焊接车刀来镗,

效果出奇的好,0.1-0.4MM进刀,都是刷刷刷 ...

我的回复少了个问号哈哈不好意思。。不是太硬的材料其实可以直接就2  -  3MM 吃刀 开400转左右。。刀要比中心高点。。呵呵装了下师傅了别见怪。我也是最近两三个月学的。就是经常镗孔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车床是工件旋转铣床是工具旋转,它们在加工中是存在实质的区别,工件旋转对镗刀要求更高,车床上使用内孔车刀( ...

大JJ兄:
铢床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大JJ兄:
铢床是啥?

笔误

网友:
又学了点经验,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老蒋(ydnline)你什么时候能发帖让大家也学一下怎么才能镶的办法修复啊???谢谢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687591&extra=

請參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委座最近好像欠大家好几篇文章了,好像有铣床教程、蒸汽机还有啥来的,忘记了。委座啥时候补齐啊!~大家都 ...

最近一堆朋友放假回台灣
每天忙著當慰安婦陪朋友泡茶聊天
連睡覺的時間都沒有
現在國慶日己過
朋友慢慢會陸續返回工作崗位
給我一點時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一堆朋友放假回台灣
每天忙著當慰安婦陪朋友泡茶聊天
連睡覺的時間都沒有

不急,有的看就好,最近精华帖越来越少。还是需要委座等等这样的大拿来满足俺们这帮看客的口水啊!

网友:
学习中。期待更多好的,精彩的资料出现。

网友:
车床车空的确很不太容易 但是50以内的空 比如40的孔,可用39或38的钻头钻大概78左右深,然后用内孔刀精车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几个星期在修机床,用得最多的就是四爪,中心架,因为都是些不规则的东西要镗孔,比如电机座丝杆座等,我 ...

学习了。

网友:
又长知识了

网友J:
楼上各位偶看这个贴没看懂。用铣床镗孔???铣床镗孔怎么会容易呢?难道是装个镗头镗一刀停车后调一下反而会快?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上各位偶看这个贴没看懂。用铣床镗孔???铣床镗孔怎么会容易呢?难道是装个镗头镗一刀停车后调一下反而 ...

呃,正好看到,我解释下吧。。。其实我的问题原来要表达的是

我用车床没有成功的镗过大孔,但用铣床搞定了。

没有成功的原因是,刀尖高度不对,让刀,震刀,或者是孔内的光洁度极差,

折腾半小时也只把16MM孔扩到30,

但用用铣床调好刀杆,16MM底孔划圆周插铣,几分钟就扩到45,最后一刀到底,铁屑刷刷的出,直径50MM的孔,几下就完事了,

所以说我是菜鸟,不会用车床。

网友(2012-11-08):
前天因为86电机换成110电机,安装座的凹坑从60MM左右铣大到86MM(110三相步进电机突起圆直径85MM),深度加1MM连同电机的四个螺孔也钻和攻牙M8,一共50元,我有车床,但四爪200MM装不了电机座,只能用数控铣床挖槽加工,虽然是50元,但我觉得很值得,要是自己搞的话累死了才搞好,而且要大车床,比拿去给人家有设备的搞的还贵了,看来有个数控小铣床就是不一样啊,搞这类东西还是能搞的。

网友:
大孔精加工都是镗床吧,不然发明镗床做什么*^o^* 以前的炮膛还是插床插出来的呢

网友J:
引用 楼主:
呃,正好看到,我解释下吧。。。其实我的问题原来要表达的是

我用车床没有成功的镗过大孔,但用铣床搞 ...

插铣确实牛啊!去除材料最快的方法!

能发个你插铣是用的什么刀嘛?我看百度视频上看不出啥刀!

楼主:
引用 网友J:
插铣确实牛啊!去除材料最快的方法!

能发个你插铣是用的什么刀嘛?我看百度视频上看不出啥刀!

我插铣用的刀是自己D的,直径15MM左右的2刃铣刀:

这是底孔用插铣弄的,然后再用镗刀一刀到底:

网友:
能力问题呵呵

网友:
扭距,扭力还有设备功率大小都有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