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GY750在450上面的各陀螺感度设置

楼主(2012-10-09):
如题。

小弟在飞3D的时候感度老是锁不住尾

做翻和钟摆动作时老是感觉有带杆的尾巴现象

小弟的NORMAL模式

尾巴,副翼,升降,各是  50  40 40

3D均为   35  30  30

不知道大家用的是多少。。。求教

楼主:
有没有人解答一下啊

网友A:
这个感度太低了。小飞机应该在陀螺仪的锁尾设置中,将SEN.MODE设置为快速。

网友:
CGY750用在450上有点奢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感度太低了。小飞机应该在陀螺仪的锁尾设置中,将SEN.MODE设置为快速。

怎么设为快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设为快速?

在陀螺仪的锁尾选项中进入高级菜单里有次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陀螺仪的锁尾选项中进入高级菜单里有次选项。

除开750的调试问题

还有什么机械问题会导致带杆的感度的现象产生吗?

在450的感度应该是设置多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开750的调试问题

还有什么机械问题会导致带杆的感度的现象产生吗?

中立点未找准会引起温飘,L臂虚位过大会出现回弹,你应该是感度过低,引起锁尾不佳,450这类小机机航线感度应该在75左右,3D的时候60+左右,还有就是,震动也会让陀螺仪锁尾效果降低,最好的方法就是在两块减震海面中间加一块金属片,以达到消除谐振的目的,如果震动过大建议逐个排除震动。CGY750和新款的银色VBAR是同款陀螺仪传感器,所以精度方面应该没什么问题,个人觉得你的感度太低了,所以在3D的情况下会出现锁尾不佳的原因。

网友A:
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你把感度调这么低哈是因为调高了有追尾还是怎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你把感度调这么低哈是因为调高了有追尾还是怎么的

方便留下QQ和电话吗?有很多问题请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便留下QQ和电话吗?有很多问题请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