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没忍住上450了 devo10+RX1002+TG450+3gx

楼主(2012-10-09):
一直犹豫上不上450,终于忍不住心里的痒还是上了450,
期间也想先上个二手的450练练手,进过权衡与比较之后还是上个全新TG450.
在老鸟的指导下首飞了(没炸哈),老鸟就是老鸟,开始有点双桨,居然就用眼睛瞄瞄
然后调节了两次拉杆就搞定了,不服不行呀!
首飞的感觉非常不跟手,看来3GX参数还需要慢慢来调节......
devo10+RX1002+3gx 应该用的人不多,没办法我用devo10习惯了不想换控了
RX1002与3gx的接线颇费了点时间:
1 啃爹的RX1002供电不能从bat端入,只能插AUX4或5
2 PIT通道要接在AUX1端,感度接AUX2端
3 devo10 必须选择 三舵机 120
4 260舵机非常非常不好安装在TG450上,要锉要挖。。。。。。
其它还挺顺的,TG450是不错,顺滑,噪音低,俺很满意!
上片片啦,配置:260MG *3 261HB 好赢铂金40A 天蝎星2221-8 3595kv

网友A:
TG是好飞机,不过LZ的布线超级霸道

网友:
华控在450上的  参考

网友:
小米之物

网友B:
我也用的D10在450上面,感觉用起来还是不错的
不过我用的是7通的接受,因为10通的接受没有任何必要
好赢柏金40A我也在用 还不错
天蝎星 奢侈品哈

网友:
我的tg金属板炸变形了,什么时候飞烂了上pro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G是好飞机,不过LZ的布线超级霸道

是不是 线要全整到里面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的D10在450上面,感觉用起来还是不错的
不过我用的是7通的接受,因为10通的接受没有任何必要
好赢柏 ...

确实是没必要,还被华的客服吓了一跳:RX1002是高速同步输出,可能连接不了有些三轴。。。。。   结果咱成功连接 就不知道有啥隐患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