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如MINI CP一点感受

楼主(2012-10-09):
MINI CP原厂电机 感觉没力,我只有N02s对比,好像很费电的样子,飞了一会就感觉无力了,飞机很小巧精致,耐炸,尾电机飞一下就烫手,等原厂电机挂了,上无刷。总之是适合新手练习的精品小j。  请各位前辈 老师多多补充。 谢谢

网友:
说的比较实在

网友:
我昨天拍了,还没付款

网友A:
原廠電機就是這樣
我的飛一兩分鐘就軟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廠電機就是這樣
我的飛一兩分鐘就軟腳了

那 这j  原厂电机 能倒飞吗?  目前还没敢翻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 这j  原厂电机 能倒飞吗?  目前还没敢翻

我只翻過一次
結果: "炸"

网友B:
我的mini 昨天空中停转,,,卧槽的检查了2天  一会能飞  飞到半个电又空中停转  电机抖动  检查 电调接头  信号线接头  电源接头  换原厂有刷 拆开无刷黑金m5检查绕组   电调加焊。。。我去  太小了修的眼睛累   。还是不行·。都准备重新买套无刷套装了。。。突然发现无刷这边被热缩管包住的结头虚焊了。。。卧槽啊····果断用黄花焊上,又生龙活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mini 昨天空中停转,,,卧槽的检查了2天  一会能飞  飞到半个电又空中停转  电机抖动  检查 电调接头  ...

很好的经验 谢谢

网友:
mini-cp ...以價錢來說還是一台很好的機機

网友:
悶悶一飛...

网友:
华xx的电机还是不行啊

网友C:
华科尔的cp系列的飞机,只要换成无刷的,定点翻肯定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华科尔的cp系列的飞机,只要换成无刷的,定点翻肯定没问题

错、做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错、做不到的

我的技术虽然不能定点翻,但是我用gcp可以达到,翻一次还能升高度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错、做不到的

我用的HP08S 主电机,10A电调。3.5A尾电调,b牌尾电机,配小瓢虫的桨当尾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错、做不到的

做得到又如何..???

技不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