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minicp悬停时,旋翼头有轻微震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10-09):
minicp悬停时,旋翼头有轻微震动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横轴别弯....桨夹横向不要有虚伪....o圈不要磨损过度.....如果以上的都正常......试试把大桨夹横轴重新拆了再装上看看....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楼主:
原因已查明,是一个舵机抖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