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质 一爪 销定心 卡盘

楼主(2012-10-09):
卡盘?
实际就是一个车床 专用的工装夹具,代替了卡盘。  装夹工件仅一个螺钉 非常 简单 快速 。 稳固也是没问题的。。轴中心用销钉配合工件上先作的工艺孔,精度没有问题。

上图带解释:
盘径160mm  右上方是可选用的中心销钉。 工件靠一个偏心圆柱提供合适的装夹间隙,调整好就不动了。放入工件后,旋紧顶部的螺钉就可以了。

此工装取材于一个法兰圈和一个法兰蒙板。法兰圈与车床卡盘法兰精密套合。

装到车床上的状态,已经配好配重块,可在1000转以下速度运转

正在加工零件的 状态

左边镗孔完成 和  右边没完成的

网友:
楼主想玩异型工装?

网友:
没得说的顶起

网友:
做的是电磁阀?

网友:
8错,第一次看到,见识了,学习。。。

网友:
不太明白怎么能夹得紧

网友:
不如花盘压板。。

网友:
这个东西俗称胎具,加工异形工件时专用的工具。
一般工厂都会有一些。

网友:
不错,有点意思,链接方式也很有意思!

网友:
这和花盘是一个原理吧。

网友:
花盘不久可以用了吗?还那么麻烦

网友:
没看懂原理

网友:
嘿嘿
diy用這種
配重會配到瘋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