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索尼 山狗之后又出现一个指标很高的微型摄像机,功能和狗2几乎一样。

楼主(2012-10-09):
为了排除广告嫌疑我把商家的logo都P掉了。不要私信我哦,开动脑筋你一样能找到它的。嘿嘿。
(部分文字涉嫌广告,已经删除)
尺寸和重量肯定是最重要的指标!
尺寸(高x宽x深):54mm X 44mm X 48mm
重量:70g (不含存储卡时)含电池时不到77g

技术规格:
光学传感器类型:1/2.5"高画质CMOS
光灵敏度:超级低光灵敏度(>1.4V/1ux-sec)
镜头类型:固定焦距(2ft/0.6m - ∞)
光圈:镜头(高性能低照度)
视角:160度超广角的WVGA标准(720pH或720p模式)
视角:120度广角(1080p模式)
曝光控制:自动与手动模式/点测光设置
白平衡:自动
视频
高画质视频分辨率模式:(如有更改,以最后的固定版本)
1080p = 1920 X  1080像素(16:9),每秒30格,15 Mbit/s data rate
1080ps = 1440 X 1080像素(4:3),每秒30格,12 Mbit/s data rate
720pH = 1280 X 720像素(16:9),每秒60格,15Mbit/s data rate
720p = 1280 X 720像素(16:9),每秒30格,8 Mbit/s data rate
WVGA标准= 848 X 480像素(16:9),每秒60格,8 Mbit/s的数据速率
视频格式:H.264压缩,保存为Windows的与Mac兼容MPEG4(MP4)文件
车载模式:外部触发自动摄影15分钟生成一个视频文件、没个视频文件实现无缝连接。
移动侦测:检测物体晃动自动拍摄、3秒内无物体晃动自动停止。
图像翻转:拍摄的图像是上下、左右180度翻转。
缩时摄影:实现1秒1贞、10秒1贞、30秒1贞、60秒1贞用于需要比较长时间的拍摄如、花开、日落、日出。

网友:
看参数倒是牛X,就是不知道是不是虚标的啊

网友:
有没有测试视频

网友:
CCHD规格参数:
有利于航拍的重要特点:

-能以最快60fps的帧频记录720pH高清影像,每秒回放60格画面较传统的30格和24格画面可以包容更多的动态细节;更可以以1080p/30fps模式记录影像。
-媲美专业高清DV的优质画面、高纯度色彩还原、真实再现美景;
-拍摄时可同步输出模拟视频信号;
-重量轻(含电池时不到77g),体积小;

尺寸和重量:
尺寸(高x宽x深):54mm X 44mm X 48mm
重量:70g (不含存储卡时)

CCHD可拍摄1080p高画质视频和静态照片,适用于各种激烈运动,是最可靠的高性能运动摄像机。它提供专业品质的1080p/1080ps/720pH/720p的高画质,帧频可设定为30fps或60fps(最快可以以每秒60格的速度记录720pH画质影像)。记录时间长达1.5小时,运动摄影机还可以设定与每3秒/5秒/10秒/30秒和60秒自动拍摄500万像素的照片或像一般相机一样操作按下快门按钮一次纪录一张。
内部组件:

1x CCHD摄影机
1x车载线
1x A/V传输线(可连接电视)
1x USB传输线(可连接电脑)
1x TX无线图传线
1x操作说明书
技术规格:

光学传感器类型:1/2.5"高画质CMOS
光灵敏度:超级低光灵敏度(>1.4V/1ux-sec)
镜头类型:固定焦距(2ft/0.6m - ∞)
光圈:镜头(高性能低照度)
视角:160度超广角的WVGA标准(720pH或720p模式)
视角:120度广角(1080p模式)
曝光控制:自动与手动模式/点测光设置
白平衡:自动
视频

高画质视频分辨率模式:(如有更改,以最后的固定版本)
1080p = 1920 X  1080像素(16:9),每秒30格,15 Mbit/s data rate
1080ps = 1440 X 1080像素(4:3),每秒30格,12 Mbit/s data rate
720pH = 1280 X 720像素(16:9),每秒60格,15Mbit/s data rate
720p = 1280 X 720像素(16:9),每秒30格,8 Mbit/s data rate
WVGA标准= 848 X 480像素(16:9),每秒60格,8 Mbit/s的数据速率
视频格式:H.264压缩,保存为Windows的与Mac兼容MPEG4(MP4)文件
车载模式:外部触发自动摄影15分钟生成一个视频文件、没个视频文件实现无缝连接。

移动侦测:检测物体晃动自动拍摄、3秒内无物体晃动自动停止。
图像翻转:拍摄的图像是上下、左右180度翻转。
缩时摄影:实现1秒1贞、10秒1贞、30秒1贞、60秒1贞用于需要比较长时间的拍摄如、花开、日落、日出。
音频

  麦克风:内置,单声道的AGC(自动增益控制)
  音频格式:48kHz,AAC音频压缩
照片

  分辨率:500万像素
  拍摄模式:单张;没按一次拍照按键拍摄一张。
           连拍;每按一次拍照按键3连拍、5连拍、10连拍。
           定时拍;按下拍照按键自动计时(每3、5、10、30或60秒一张);储存方式
  记忆卡:SD卡,最高32GB的容量(SDHC)
  平均记录时间(使用32GB的SD卡)
  1080p(30fps):4h 21m
  1080ps(30fps):5h 26m
  720pH(60fps):4h 21m
  720p(30fps):8h 09m
  WVGA(60fps):8h 09m

相机连接器和电缆

  电脑界面:USB 2.0(数据连接和电池充电)
  高画质电视输出:高画质电视输出(含电缆组件)
  音频输出:单声道音频输出
  PC兼容:Windows XP的(Service Pack 2或更高版本)Vista;Mac OS X or 10.4.11

电源和电池

电池类型:650mAh锂电池
电池使用时间:约1.5小时/每次充电后
充电方式:通过USB接口与计算机或可选的电源适配器
充电时间:USB可充80%的容量,约1小时时间

网友:
效果怎么样很重要

网友:
質感有點差

网友:
不看广告看疗效

网友A:
我和商家要过测试视频 他说还在剪辑中

网友:
这个价格都差不多买狗1了...........

网友:
这个明显就是CamOne的方案,我估计连菜单也是一样的(拍摄界面就很相似了)

网友:
优点是比较轻,比狗轻多了也小不少,等测试视频

网友:
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快,不要老是拘泥于狗1什么的!这个肯定比狗1强!

网友:
定,不看广告看疗效

网友:
科技在进步,兔子在赶路,美帝还在原地踏步!

网友:
热切期待视频

网友B:
还带屏幕 感觉不靠谱啊 典型的光鲜外表~~~

网友:
顶  尺寸重量很合适 等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带屏幕 感觉不靠谱啊 典型的光鲜外表~~~

有屏幕不好么?狗2也有屏幕,一个屏幕就六七百元。

网友:
要带高度和速度才完美

网友:
不看广告,看疗效

网友:
性价比高啊

网友:
感觉很难有摄像头有gopro稳定了  狗扑肉 质量很好  其他的山寨摄像头多数质量就不咋地 山寨质量好点的 软件又不行

网友C:
国庆假期拍摄的视频已经上传到优酷空间,因发不了连接,要看的再PM哈

网友:
等看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国庆假期拍摄的视频已经上传到优酷空间,因发不了连接,要看的再PM哈

链接发来看看,

网友:
等待测试视频

网友D:
这个一般吧BOSCAM才是和狗2拼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一般吧BOSCAM才是和狗2拼的
BOSCAM是啥东东?

网友F:
链接发来看看,

网友G:
应该和RD32 山狗等 是一个芯片和解决方案,只是外观略有不同罢了,这预计1080P解决方案以经放开,不用多久,这个级别的摄像机就会像当像的联发科的芯一样,山寨手机来了……价格也会另你满意

网友H:
终于在淘宝找到了,也太费劲了,完全是大海捞针! 价格800元。 看照片就发现个问题,全身光溜溜的,怎么就没有一处固定用的卡位或螺孔呢? 难道要我们用胶带贴?
不过,在找的过程中看到了JVC的那款,喜欢上了,1199元,我宁愿选这个JVC了。但要研究H口输出转AV,还不知道会否延时。即使有问题,我可能还是会进,到时只录不传,传交给摄像头。

网友I:
谁谁,来个小白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