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思不得奇解的问题。都来解答下

楼主(2012-10-09):
我刚装好的飞越450SE V2的机子。现在都弄好了。但是起飞的时候我打副翼怎么就往前和后飞呢。打升降的时候怎么是往左侧和右侧飞呢?真是奇怪了。
舵机
的线我排除了。肯定是插对了。是不是
遥控器
设置的问题呢?我的控是FUTABA10C72兆的,要是遥控器设置的问题该如何设置呢,或者有类似这样的帖子么?我找了好半天都没找到关于这样的帖子。看遥控说明书也没这样的说明。坑我呢55555555555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斜盘舵机有反向的,在控里调整一下。

网友B:
十字盘模式错误

网友C:
你先在地面上打舵看十字盘工作方向正确吗

网友D:
白厮...不得骑姐

网友E:
排除故障
1:看下控里是否设置是用的美国手或日本手.
2:十字盘模式是否设置的是120度.如果是无副翼应该设置为普通.
3:如果用的是无副翼设置普通后还是这样.那就在三轴里舵机反向设置.

网友F:
舵机通道错了,给邮箱,我给你发个安装调试说明

网友F:
已将文件发到你的邮箱,请查收

网友G:
新手 单飞的悲哀。我也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新手 单飞的悲哀。我也一样的,
谢谢大家了。我们这边就我自己玩。自己瞎折腾呢,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