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家们看看我的WKM这样安装相互间有没有影响,对IMU有影响吗?见图

楼主(2012-10-09):
行家们看看我的WKM这样安装相互间有没有影响,对IMU有影响吗?见图

网友A:
悟空配天地飞接收器???  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悟空配天地飞接收器???  长见识了

为什么不能长见识了,。

网友:
我全部dji配的全是天地飞 你接着长见识吧

网友:
多轴没什么影响吧。反正看起来整洁,线好检查就OK。

网友:
建议楼主用 FUTABA 用SBUS 。这样很简单。

网友:
禅师同样陪天地飞 一样爽

网友:
GPS、主控,都只用双面胶? 强烈建议再加扎带,没有现成孔位的,在中心板设备两边钻2-3mm的孔。

网友B:
这个机架感觉不错,在哪里弄的呀?

网友:
IMU放在中心位置是有利的,现在的走线,右边的重量偏高,可以考虑把主控和接收机分两边配置,另外,GPS支架建议放在IMU正后方,这样在调参输入GPS安装位置时也比较容易量度数值。连接线方面,能扎的就扎,能缩短的就缩短,尽量把多余的线材固定好。

元件固定方面,建议采用3M VHB双面胶,不用扎带了,VHB足够稳固的,淘宝一下“3M VHB”就知道它有多厉害了。

网友:
能用704硅橡胶粘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架感觉不错,在哪里弄的呀?

买的碳纤管和碳板自己手工制作

网友:
哪吒的GPS可以和悟空的通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悟空配天地飞接收器???  长见识了

我就是悟空+ 天9用很久了,,都感觉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悟空+ 天9用很久了,,都感觉不错
哦 我没有用过天地 一直以为都是F8 所以长见识了

网友D:
这样安装,对IMU不会有影响,能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