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ARTCAM中刀具设置参数的具体意义

楼主(2012-10-09):
比如:下切步距
         进给率
        下切速度  等,谢谢

网友:
试一下不就清楚了。
主轴4000
进给300
下切50

网友A:
同问,步距到底是刀走过的重复距离,还是走一下的距离,表达不清楚,就是说两刀在一起是重叠的距离还是余下的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步距到底是刀走过的重复距离,还是走一下的距离,表达不清楚,就是说两刀在一起是重叠的距离还是余下 ...

下切步距:按我的理解是每次下刀深度

网友:
我想楼主此刻已经懂了

网友:
每次下刀深度,分层加工的情况下

网友:
楼上几位已经给出了答 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