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玩车床车出第一件工件好像有问题!

楼主(2012-10-09):
上5imx后中毒,购了二手c6120车床放了n天没有东西车
以前从未玩过车床只看过别人车加工,担心安全问题心里又怕

前天朋友工厂一套冲模换攻(冲头)我拿来试车一下
车刀:瑞士车刀最硬那种颜色,找遍论坛学习磨刀方法
材料:dc-53

功头29mm端手动进刀那条纹为什么这样

攻(冲头)11mm端靠功头端11mm无误差,另一端为11.04mm
各位请问是什么问题是什么问题?????????
攻(冲头)自动走刀比攻头手动手刀差别为什么这样大????????????
攻(冲头)11mm端表面质量算好吗?????????这个最关心
各位请帮我讲解一下,换数控刀杆,刀粒质量会好吗????????????

网友A:
让刀? 床头未调整? 刀具磨损? 上个铁销图看看

网友:
手动进刀部分可能是导轨情况不太好,机床回家后必须调整好,不是有个外国人调国产床的帖子。不调好干不了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刀? 床头未调整? 刀具磨损? 上个铁销图看看

铁销图是什么东西呢?
朋友冲压灯饰不锈钢板,有什么材料能耐用?看见他天天都为模具头痛

0.1mm-0.2mm不锈钢板的模具冲头最容易坏,能磨个10.5mm钨钢棒做攻(冲头)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铁销图是什么东西呢?
朋友冲压灯饰不锈钢板,有什么材料能耐用?看见他天天都为模具头痛

车出来的工件带锥度 需要调整床头
工件上的几个圈圈纹 和机床本身的配合 刚性 和你的吃刀量都有关系 降低吃刀试试 这床没有自动进给么?

楼主:
11mm处是学习论坛磨刀方法磨的(但磨出来水平不见得人噢),磨刀后再自动走刀出来的效果
有自动走刀,我调到每转进给0.14mm
大头端是手动进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11mm处是学习论坛磨刀方法磨的(但磨出来水平不见得人噢),磨刀后再自动走刀出来的效果
有自动走刀,我调到每 ...

刀没有磨好。出现两头大小不一的情况,一般像您这种就是工件让刀了,太细长的工件容易让刀。
把刀磨的锋利些,先别管粗糙度,被刀量小点,走刀慢点,转速高点,效果肯定不一样。

网友B:
你手动进给车成那样一般常见的原因是小托板和中滑板松动了。紧紧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手动进给车成那样一般常见的原因是小托板和中滑板松动了。紧紧再试试。

回家看看小托板和中滑板松动结构!看看怎么样调整
致于车刀很硬很难磨,不知拿去线割行否

网友:
不是6120吗?一把螺丝刀就行了。把小滑板塞铁紧紧。车刀好磨,关键砂轮要有力!

网友:
楼主讲的我是一头雾水

网友C:
引用 楼主:
铁销图是什么东西呢?
朋友冲压灯饰不锈钢板,有什么材料能耐用?看见他天天都为模具头痛

DC53作沖壓模ok呀
這個不耐用的話就找不到更耐用的鋼材了
鎢鋼模具當然更好
但費用高於dc53數十倍
只換沖頭沒什麼用的
會變成底模磨損而己
要整付更換才會比較有用

新到手的車床車出錐度的原因有很多
尾座未置中.床頭偏擺.讓刀.刀尖磨損.卡盤不準.........
一定先想辦法找到原因出來再作加工
作加工和diy不太一樣
diy差個0.04無所謂
作加工差個0.04的後果很嚴重

网友D:
上个 装夹的图  和 刀具的图
你是不是夹的那根细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刀? 床头未调整? 刀具磨损? 上个铁销图看看

铁销图共2种,一种是一卷一卷很长.
另外一种没有拍照,是半圈到3圈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个 装夹的图  和 刀具的图
你是不是夹的那根细杆

我车了大头打表后,再夹大头车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DC53作沖壓模ok呀
這個不耐用的話就找不到更耐用的鋼材了
鎢鋼模具當然更好

谢谢ydnline指点我朋友还一直到处找比DC53更强材料是白费功夫了,看来做钨钢模才是正确
减底模具成本用钨钢针加上小块钨钢板方法可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ydnline指点我朋友还一直到处找比DC53更强材料是白费功夫了,看来做钨钢模才是正确{: ...

當然可行了
而且我常幹這種事
作模具最常用的就是鑲嵌的手法
材料錢可以省下一大半
加工工時也可以省一半
何樂而不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