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 冲浪者 求救 ~~~ 技术贴~~有图有真相~补发图片~~在7楼

楼主(2012-10-09):
有人飞冲浪者么?
有人飞新版的那个冲浪者么?
我安装后 非常不好飞 低头  严重的低头~~

整个布局结构都没有改动 重心位置也是按着机翼 1/3处  电机用的 朗宇 X2212 KV1400 上的8040APC 桨
不过 *没有改加高电机坐 把 为杆 那个位置 消掉一半 正好 让8寸桨通过  还碰不到 里面的加强碳杆 也不影响尾杆 强度*   电机安装的位置就是 出厂时电机安装的位置 没有动
推力线 也是按着出厂设定安装的
(重心 是正确的 试着改过重心 不过 飞起来 一撅一撅的 ,重心 改过后 无动力滑翔都费劲~! )
现在的状态是 升降舵 拉起 20%-30% 是平飞状态

             升降舵 拉满80%-100% 是起飞状态

在滑翔的时候也要一直拉着升降舵~~~~ 不然就低头 ~!
低头的倾斜角大约在 30度左右 ~~~~~~

小弟 实验了好多方法  1、改推力线  (不行 低头更严重 )
                             2、 改重心    (不行 倒是不低头了 不过 飞行姿态 一直是 ︶ 这个状态 一撅一撅 的~!)

小弟在线等~~~~

网友:
上图 无图不好说

网友:
其实我觉得拉着升降飞,挺舒服的

网友:
没图说什么也没用。,。我原来的也是低头。。不过现在改好了!

网友:
重心还能改??你说该重心之后上下串,明显是头轻现象啦

楼主:
所有组成~~~

电机改为 郎宇2212 KV 1400  桨 8040 仿APC 桨

水平尾翼改为可拆卸~~~

Y线接口下埋~~

固定效果

副翼舵机延长线~~

整体效果

开口处~~桨过大 不开口会打到 ~~~开口后不影响桨的运动,也不影响尾杆强度 ~~!

水平尾翼

重心位置~

目前情况 是 低头  无动力的时候也低头~~

网友:
调下微调!实在不行就调拉杆!我的和楼主一样!只是会抬头

网友:
是不是起落架的风阻影响啊?

网友:
楼主上的8060的浆啊,你翻不着把机身割一个口啊。

还是改电机座实在点。

网友:
低头的必然性很高,看你的照片,主翼攻角与一致后,机头就向下了。
你从侧面看就知道了。
决解的办法:压低尾翼的攻角试试。

网友:
楼主真舍得给机身弄开那么大的口子,我的机身是炸机后螺旋桨打出来的,心疼的要死

网友:
我也飞这个,但是用6寸浆,起飞需要拉70左右的杆,平飞滑翔正常。
重心在碳杆位置,推力线不用调。既然可以拉杆解决,那可以用调微调和钢丝长度来解决问题。、

看了图,平尾安装角不对,让平尾和机翼水平,或者稍微下倾几度

网友:
机腹部可开膛 加块电池

网友(2012-11-10):
小冲浪者 你装8X4的桨 不低头才怪~~

网友:
找好重心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