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题求教!NAZA连接电脑显示连接错误

楼主(2012-10-09):
先报配置:

NAZA+GPS(调试的时候还没接GPS)

天地飞8通道72M+8通道PPM接收机。

郎宇2216

天行者 20A

有问题求教!NAZA连接电脑后 一直提示“接收机错误”

实在搞不懂了,这是提示的错误,各位谁能帮帮忙啊,接线完全按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7746&page=1这里接的呀

我昨天刚刚装起来的NAZA

建议楼主先检查是不是遥控器校准里面没有校准?
点了开始后滑块会乱动,把你的遥控摇杆每个方向都动一次满舵,就矫正好了。
然后U通道设置三段开关或者两段开关,让每次拨动开关都会在“姿态”模式或者“GPS模式”或者“手动模式”之间切换,并且滑块是蓝色的。
做完遥控器校准后,给电调做一下最大油门矫正,然后点击“写入”接着拔下电池,拔下USB线,重新给飞控供电试一下。

网友:
重新校准遥控器 拔电重启

楼主:
已经解决,是接收机设置有误,ppm的选择普通模式就好了。

楼主:
强烈建议大疆找个语音组织好的来编写说明书,现在这样真是太难理解了

网友:
dji的用户培训做得太差了,整个网站连个自己的飞行器 和飞控组合安装的教程都没有。

楼主:
我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但接收机设置成普通模式也没用(我之前飞的好好的,参数都没动,就只是想重新校准下遥控器,结果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