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随风

楼主(2012-10-09):
提示:

网友A:
连接电脑,调试参数里面要校准的

网友B:
NAZA在午睡呢!
!要遥控校准,看看连线,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C:
是不是有开关不在中间档?

网友D:
同求,我的电机也一样,配置连接都对了,电极死活不动,我的是天七,,发给销售商实验了说没问题,我正考虑是不是控哪里没设置好呢,。。同求呀

网友E:
我昨天刚刚装起来的NAZA
建议楼主先检查是不是遥控器校准里面没有校准?
点了开始后滑块会乱动,把你的遥控摇杆每个方向都动一次满舵,就矫正好了。
然后U通道设置三段开关或者两段开关,让每次拨动开关都会在“姿态”模式或者“GPS模式”或者“手动模式”之间切换,并且滑块是蓝色的。
做完遥控器校准后,给电调做一下最大油门矫正,然后点击“写入”接着拔下电池,拔下USB线,重新给飞控供电试一下。

网友F:
软件内校准后才有反应

网友G:
首先,NAZA上电后,电调的声音是否正常,其次遥控器是否校准,再者状态切换设置是否完成,最后,遥控器通道正反是否正确(不要从调试软件里边调整正反,从遥控器上调整)

网友H:
电调连接NAZA的线,插反了吧?

网友I:
什么电调?NAZA只支持400Mhz的电调,电调不支持400Mhz的话就用不了。

网友J:
我用WKM遇到类似问题,我是提高电机怠速转数解决的

网友K:
我前天也遇见电机不转的问题了,我是飞的时候突然失控自己飞跑了后来降落后换上新电池就再也启动不了了云台是好的可以受控,刚买5天飞了4个起落很郁闷这东西到底质量咋样呀

网友L:
上电时自检的灯是否是正常的?

网友M:
提高怠速,校准遥控试试看吧,对了,如果三通模式的滑块没对准(对准的状态下区域是蓝色的)也不能启动,调一下量程就好,没调好的话会频闪灯提示失控状态。烧了一个电调的经验教训,同是新手,共勉,顺便也问一下高手,电调有独立供电的情况下,好盈四合一20a的电调S3上的红黑供电线需要挑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