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5 空中电机减速

楼主(2012-10-09):
最近几次飞行中发现,425(塑胶板升级为碳纤版)在空中飞行时
电机
会突然减速,电调为好盈80A铂金版的,两块3S 2200mA 25C串联使用,请教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个人感觉两个3S 2200MAH 25C的串联放电电流计算最大值只有55A,会不会是放电能力不够..........

网友B:
同意藤椅说的

网友C:
我之前用三s串联飞,出现过楼主这种情况,后来换了六s电池问题依旧。我怀疑是单向打滑,最近买了x4的单向,本想试试有没有改善,不料逆光错舵炸的连碳身都废了。还有我用的也是好硬80a勃精...

网友D:
好硬80a勃精...
好彪悍的**。

网友E:
楼主单项打滑了。

网友F:
据说单向容易打滑,我的现在还好,425的件跟x4通用么

网友G:
接触不好吧

网友H:
我的425用的蝎子电机 钟摆超肉的 飞完电池就烫手 没有好电池 正在攒钱中

网友I:
单向打滑,或轴套裂了!

楼主(2013-04-02):
问题解决原来是单向齿轮开裂打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