哇,哇,哇,这是什么?

楼主(2012-10-09):
其实嘛,没什么,只是小女子不知道轴距是什么,轴距从哪算起?

楼主:
是相对的电机距离还是从飞控到电机算起,还是其他的??求解答啊

网友A:
是电机轴到多轴几何中心的距离的2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电机轴到多轴几何中心的距离的2倍吧

头好晕啊,举个例子吧0.0

楼主:
比如说我想弄个250的机架,从电机到飞控的距离要多少?从电机到对应的电机距离又要多少??晕完了..

网友:
你指的是什么东西的轴距,要说清楚

楼主:
四轴啊,在四轴论坛除了四轴还能有什么..

网友:
百度一下O了

网友B:
轴距是指对角线的两个电机之间的距离

250的轴距表明任意一个电机到机架中心的距离是125mm,至于电机到飞控有多远就要看你的飞控怎么布局了。

话说连轴距是什么都没搞明白~~~你还是先潜潜水不要贸然入坑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距是指对角线的两个电机之间的距离

250的轴距表明任意一个电机到机架中心的距离是125mm,至于电机到飞 ...

还是你的回答明了,一目了然,一解心头疑,不过我已经决定入坑了,忍了很久了,我要一到手就暴力飞,释放我多年的激情

网友C:
姑娘,光知道轴距是什么还完全不行哦,想弄好四轴,还有很多的其他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姑娘,光知道轴距是什么还完全不行哦,想弄好四轴,还有很多的其他问题

我忍不住了怎么办,恨不得一到手我就把油门推到尽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忍不住了怎么办,恨不得一到手我就把油门推到尽头

那就等着炸鸡吧,先潜水学习,多学习,飞的东西不比车和船,不能心急的。

楼主:
我实在忍不住了,但是因为确实什么都还不懂,所以我想好了,先弄个小的,250轴距,,,,,,,,,电机大家推介下我啊,,,,,,,,,不知道1504比较暴力还是2204比较暴力,还有kv1400的够暴力吗??kv是不是越大越暴力??2204配多少A电调好呢??螺旋桨用2叶的和3叶的有什么区别吗??我觉得2叶好看,但是如果3叶比2叶暴力的话,我还是会选3叶的,问题实在太多,对不起大家了,不想再等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女孩子会喜欢玩这个,  中毒深了..

网友:
那就买个玩具四轴暴力飞吧,两百块的炸就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实在忍不住了,但是因为确实什么都还不懂,所以我想好了,先弄个小的,250轴距,,,,,,,,,电机大家 ...

KV就是电机每V转速值/分钟~比如说你说的1400KV,如果配11.1V的话~那就是每分钟15540转(空载时,空载是不装桨的情况下)

并不是说KV值越大越好~KV值越大,扭力越小,反之KV值越小,扭力越大~KV值小的合适大桨大机子,KV值大的合适小桨小机子,如果KV值大的配大桨,那么扭力不够的情况下,有可能转得慢,甚至转不过来,不要看KV值小就觉得不暴力了,其实KV值小的配个高升力大桨很暴力的……提醒一下,KV值越高越容易发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实在忍不住了,但是因为确实什么都还不懂,所以我想好了,先弄个小的,250轴距,,,,,,,,,电机大家 ...

抽风了……发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忍不住了怎么办,恨不得一到手我就把油门推到尽头

如果想把油门推到尽头的话,你可以考虑再买一架作为备用,而且很有必要

网友:
您可以先在模拟器里练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