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请问田宫的罐漆,可以涂装豹2a6 吗?

楼主(2012-10-09):
哪位大哥用过罐漆涂装豹2a6(1:16),请给讲解下,具体的操作过程谢谢!我不是很懂!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谢谢!

楼主:
迷彩是怎样涂装出来的谢谢!

网友A:
迷彩.........先用北约绿罐喷........然后剩下的两色用喷笔........罐喷喷嘴与模型距离不可近于15厘米.........喷的时候要快速移动,千万不要停留在一个地方,就算停留在一个地方只有0.5秒都是个灾难..........快速移动一层一层的上........直到均匀了就OK了.........一定要有耐心.......喷笔喷剩下两色要控制好出漆量........一般是先用喷笔距离模型3到5CM左右以很小的出漆量先喷出轮廓,然后拉远一点距离把轮廓填满就行

网友B:
这个三色迷彩貌似只有喷笔吧 ,光靠喷灌貌似做不出 。。。

网友C:
LZ可能是模型新手,模型的迷彩只能用喷笔其他基本没办法.如果真上喷笔的话,还得买喷泵,分离器等等.现在也有国产货了,好象也不贵.如果要效果好还是买田宫和郡士的笔吧.正常使用的话可以用很久了.当然价格也是刚刚的......然后就是买颜料和稀释剂了.当然了,买了喷笔不可能只喷一个坦克吧,所以呢,你又会买入汽车,飞机,船....等模型......你的钱很快都到模型商那里了,为了米袋子还是不要入喷笔了,但为了不辱没你的豹2可以找人专门代工喷涂吧.

网友D:
喷灌很难搞出来,建议喷笔